[工仪] DIY一台BGA拆焊台

楼主(2021-06-30):
用显微镜架子改装,底部加热用白光的853提供加热可调节,上部加热用司登利2310.任意调温和风速。夹具方面不太便罢了,温度控制上可以满足拆桥的能力。

网友A:
这个没预热拆大芯片容易板子变形的

网友:
上面那个好像是烤塑料管的,火力很猛,烤BGA应该不太好掌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预热拆大芯片容易板子变形的

下面那不是有个预热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不是有个预热台吗?

那是下风枪,不是预热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下风枪,不是预热台

白光853不就是个预热台吗?虽然早期热风预热台跟热风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853不就是个预热台吗?虽然早期热风预热台跟热风枪差不多

就这点面积还想预热桥?手机板子还差不多

网友:
很难掌握火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