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三级行星齿轮箱 不清楚是什么设备上

楼主(2021-06-30):
不清楚是什么设备上,有知道的大佬请告知

整体侧面,15档

取下调压转盘

后面,不清楚起步齿轮规格

一级行星轮,目测起步轮齿数可能是12左右

二级,浮动可调

三级

前面,拆解到此为止了

感觉如果拆的时候如果没拍照,装回去会有些麻烦。。。

网友A:
2档手电钻上的行星减速箱

网友:
上面那么明显的钻头标志。

网友:
电动螺丝刀上的,调节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档手电钻上的行星减速箱

我知道是电钻的,只是想知道具体品牌型号。。。。

现在在找适配的电机

网友:
从两级行星齿轮的齿数(15和11)看应该不是目前主流公模充电钻上面的,很可能是某老款的库存或拆机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的并不是非常易得的电机,而是与这个齿轮箱相匹配的太阳轮(设计到直径和齿数等重要参数)。想用这货组个电钻/批的话,既不省事又不划算,买齐主要配件所花的钱远超一个促销活动款新机了(29元甚至19元左右即可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