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苏泊尔ih电饭锅

楼主(2021-06-30):
邻居弄来个锅,看起来挺漂亮。
开机没显示,拆开一看散热风扇全是油烟,18v的风扇测量电阻600欧应该挂了。顺着散热片测量,整流桥没问题,大功率管短路。不知道后面还有没短路故障,要修应该得串灯泡。
手上的故障检修插座还是零件状态,暂时没时间弄。想找人维修算了,不知道收费这种故障要不要100块,太贵也没修的价值。
看电路比小米好些,毕竟苏泊尔是专业做锅的。

网友A:
不是吧,修这你都预算100,邮费来回给衡水,那家伙都有的算

网友B:
自己淘宝换主板都不用80元了,还100元修理干嘛了。

网友:
这是电磁式发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淘宝换主板都不用80元了,还100元修理干嘛了。

你确定你80元能买来这板子?

网友:
这种电饭锅总体来说最垃圾,个人不推荐,本人历来提倡功能越简单越好,凡是功能越多坏的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淘宝换主板都不用80元了,还100元修理干嘛了。

100搞不定的,不包好坏都要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修这你都预算100,邮费来回给衡水,那家伙都有的算

邮费去了50……

网友:
侧面有线圈么?
没有的话,和普通底部加热型效果也差不多吧,虽然改成电磁加热了

网友:
电磁加热比普通电热盘加热快,控温会更好一些,我更看好Hi加热方式,对比的话感觉就是高频焊台对比T12!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费去了50……

越智能修机费就越贵,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你就当电磁炉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修这你都预算100,邮费来回给衡水,那家伙都有的算

老白干时长都没露头了,不知咋回事?

网友:
个人感觉电饭煲没有电压力锅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白干时长都没露头了,不知咋回事?

昨天冒头了,估计家事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冒头了,估计家事忙。

可能是有啥事了,一个来月都没露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