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怎么在flash select里面不能完全加载flash.set里面所有的ID

楼主(2021-06-30):
2258xt 怎么在flash select里面不能完全加载flash.set里面所有的ID,很奇怪,三星的ID都不能识别
开卡工具是P1116A

网友A:
电脑问题,换个i7 10代 + XP系统就可以全部加载出来了

网友B:
SM22258XT要在Firmware -> 2258 -> FWTag.SET文件里同步添加颗粒信息才能识别。量产部落发布club.liangchanb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问题,换个i7 10代 + XP系统就可以全部加载出来了

这是蓝屏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258XT要在Firmware -> 2258 -> FWTag.SET文件里同步添加颗粒信息才能识别。量产部落发布club.liangchan ...

多谢啊。明天我试试哈,还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问题,换个i7 10代 + XP系统就可以全部加载出来了

骗子,明明升级到I10+95才能全开

网友C:
有列表有什么用/还得固件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列表有什么用/还得固件支持才行

一般set文件夹里面有就能加载flash信息吧

网友D:
列出所有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列出所有的意义何在?

不能加载所有得flash 信息,你看可选择得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258XT要在Firmware -> 2258 -> FWTag.SET文件里同步添加颗粒信息才能识别。量产部落发布club.liangchan ...

怎么有的开卡工具有,有的没有啊

楼主:
EC1AA8DE88C5 闪存ID
K9CHGY8S5M  三星,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EC1AA8DE88C5 闪存ID
K9CHGY8S5M  三星,型号

和K9OKGY8S7M同ID,这个是2D TLC吧,速度不快,适合上2256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K9OKGY8S7M同ID,这个是2D TLC吧,速度不快,适合上2256K

我没有2256k板底啊。这是bga 3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