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佳能”品牌命名竟然是由“观音”演变来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楼主(2021-06-30):
一直知道佳能是由“观音”演变来的。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广告语用在拍照这事儿上也太玄妙太让人拍手叫绝了~瞬间脑补出拍了一辈子照片、到80岁时躺在山间小院儿的摇椅上,看着眼前山峦间雾气氤氲,品一口茶,回望这一世拍过的画面后,叹一句:所有诸相,不过都是虚幻一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网友:
马自达是拜火教里的主神。
我原以为佳能是从加农炮(Canna)演变而来的

网友A:
据我所知,观阴是硬度人

网友:
名称:卡侬头英文:Balanced XLR插头介绍XLR端子常俗称为Cannon插头或Cannon端子。最初端子为"Cannon X"系列,之后的版本加入了弹簧锁(Latch)成为"Cannon XL"系列,接着在端子接触面以橡胶包着(Rubber),成为了其缩写XLR的来源。卡侬头(CANNON)是一种音频接口头,专为电容麦等高端话筒服务。
卡侬头分为很多种类:两芯、三芯、四芯、大三芯等种类但最常见的还是三芯卡侬头三芯卡侬头分为接地端、热线(又称火线)、冷线(又称零线)分别接到话筒上相应的位置。这与三相插头很像。
卡侬头一般用于连接专业影音器材和麦克风,有时也在家用及电脑用的麦克风中应用到。
接口介绍卡侬接口(Cannon),与RCA(莲花头的接口)模拟音频线缆直接传输声音的方式完全不同,平衡模拟音频(Balanced Analog Audio)接口使用两个通道分别传送信号相同而相位相反的信号。接收端设备将这两组信号相减,干扰信号就被抵消掉,从而获得高质量的模拟信号。此种接头是由三个接点所组成,分别为1-- Ground接地;2--热端(+级);3--冷端(-级),当然也有的设备里规定3是热端(+级);2是冷端(-级),这点要看清楚设备的说明书。
1 底架接地(缆线护罩)
2 正极终端(热)
3 回路终端[2](冷)
管脚定义
我一直以为佳能是它发展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观阴是硬度人

而且是二椅子。

网友(2021-08-14):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网友:
観音canon果然是一样的,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