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话线插座能改网线插座吗

楼主(2021-06-30):
请问这个电话线插座可以改成网线插座吗?要怎么改?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本来就是网线,按568B做水晶头

网友:
有8条线,基本满足做网线口条件。第二个就把原来电话口座,换成8针的网络口就可以,对应网线排线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什么电话,这么趁线?记得单位的鸡群叫唤鸡, 一个卡也就4根线,分到电话还是2根,

网友:
换个网线RJ45模块就可以了,主要怕网线的长度、质量以及中间跳接方式不合要求,连接速率受影响甚至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