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压力锅溢粥和漏气两个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21-06-30):
论坛里懂维修的大侠比较多,特来请教一下

家里两台电压力锅,第一台因为控制板坏了,所以更换了控制板,更换之前从不溢粥,更换后发现,煮粥的时候,水蒸气都从密封圈跑出来溢出来了,然后排气阀也溢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因为压力太高的原因?要调节压力开关吗?是不是我拆下过发热盘,那压力开关就得重新调了?
第二台是九阳的压力锅,也是之前好好的,后来我拆了清洗了一遍以后,煮粥也是溢锅,然后我调节了压力开关,结果还是溢锅,我观察到浮子阀已经上来了,但是控制板显示屏还是没跳转到保压倒计时,而且此时我测量了压力开关,已经断开了,为什么还会继续烧?而且烧了没一会儿,锅盖整个漏气了,超压自泄的状态,哔的一声,我还以为压力锅要爆炸了,赶紧拔掉插头。这个电压力锅是可以在控制板上调节压力大小的,所以我猜测是不是控制板坏了?但是选煲汤功能的时候又正常的,为什么煮粥就会溢粥甚至炸锅呢?

发热盘底下3个弹簧支座老是变形,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
家里3个美的电压力的基本上2-3年换一次密封圈,换了就没毛病

网友:
漏气是因为锅与锅盖间隙增大,发热盘与底座间加垫片。压力开关跳了还在加热线路有问题。

网友:
对于1号锅,先换了密封圈再说吧,现在的密封圈寿命都不长。
2号锅要查电路了,压力开关动作的话应该全锅断电,还继续加热那是电路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