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锈钢电饭锅,不锈钢灶具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1-06-30):
大家有什么好宝贝可以洗得干净不伤灶具锅具

网友:
清洁球。清洁球。

网友:
我洗不锈钢制品都是用小苏打,擦一会就干净了

网友:
H20,氧化氢,这玩意很好用,中性洗涤剂

网友A:
不锈钢本身设计就是防腐蚀,耐摩擦的,最初设计的目的是炮管,后来才有各种各样的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你怕啥??

楼主:
我老婆说钢丝球不好,用什么海绵洗效果好

网友:
外用钢丝球蘸去污粉,内用抹布蘸小苏打泡醋洗相对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本身设计就是防腐蚀,耐摩擦的,最初设计的目的是炮管,后来才有各种各样的不锈钢, ...

用过不锈钢盆,居然出现砂眼,穿孔了

网友:
不锈钢的可以任性,容易去掉的用丝瓜络,不容易去除的用钢丝球。
不能任性的是那种有涂层的,智能多泡泡后再用温热水清洗了。

网友B:
那玩意最好别用,不锈钢表面划伤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最好别用,不锈钢表面划伤很难看。

怎么洗

网友B:
买点火碱,开水化开,抹在油污地方,过几分钟用抹布、牙刷清理。注意自身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点火碱,开水化开,抹在油污地方,过几分钟用抹布、牙刷清理。注意自身防护 ...

对,重油污用火碱,也叫烧碱,泡一会就可以洗掉,就是比较危险,手直接接触会溶解掉手掌的皮,新的油污可以用食用碱,一点点水弄食用碱撒上去涂匀了,一擦也就掉了,不怎么伤手

网友:
tb那种白色泡沫块加洗洁精,镜面和拉丝都可以,没划痕,不要瀑出来烧焦了,那估计要重新打磨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怎么洗

先500目的砂纸擦,再换七百、一千、一千二目,还不满意上羊毛轮抛成镜面

网友:
钢丝球划的太难看了,用去油污的喷一喷就好了

网友:
两滴84消毒液,加满水泡30分钟,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