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诗儿小风扇,有跟洪剑便携风扇的对比(MayShel MSE-160U)

楼主(2021-06-30):
偶然间隔壁比较便宜收的两个风扇,卖家说电池可能挂了,包装有点发霉,收到后还好,立马开拆。

美诗儿  这名字还小清新呢

反正吹就是了
这里重点看功率4.5瓦,要知道洪剑比他大多了,也才5瓦的样子

附送的充电线,不管他

附送的18650 待会儿测试 复活下

厄 电焊拆机的。。

啥牌子也不知道
有知道这个品牌的大神么

孩儿帮忙,测试下电压,,还有戏估计

这个更高些,还有戏

内阻100多点,属基本废品了,点点灯泡吹吹风还是能用的

两节电池差不多

正主儿来了

这个才是正面,刚那个按钮的一面是背面

无意冒犯。只是对比个厚度

电池复活中

小小风扇还三个规格的木螺丝

没找到游标卡尺,招来生锈的卷尺看下
直径10cm

高度13cm左右

厚度4cm左右

(又返回去发现本身标注了尺寸的。。)

作为对比,献上洪剑
直径17

高度24

厚度5.5

拆开机芯了

嗯。。。电路看着还算工整

打磨的啥芯片来着。大神一看就知道了

风扇部分电路 懂的自然懂o(* ̄︶ ̄*)o

有网友反应正负极接焊接的不是很好,我又补了几刀

测试下功率
最小档0.22a 1.13w

二挡 0.47a 2.41w

最大档 0.75a 3.8w
有点虚标啊、不过风扇嗡嗡的叫,这就是小叶片高转速的结果,要保证风力就只有增加转数了

作为对比,洪剑最低档0.4a 2w

二挡 0.5a 3.2w

最档位1a 5.3w左右,风力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关键的是噪音小得多

电池容量测试完毕了, 两个都是1ah左右。(m8v6的没照到最终结果)

————完毕,总的来说还是挺超值,有的电池,有的充电线--

网友A:
这个小的都4.5瓦,大的才4瓦,买了2台大的,都在4瓦内的,没意思

网友B:
设备挺全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的都4.5瓦,大的才4瓦,买了2台大的,都在4瓦内的,没意思

晚上后半夜后关空调,洪剑风扇合适个人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挺全啊哈哈哈

更多设备已到站,还没发帖呢

网友:
比较便宜。合算

网友:
空白芯片一般是什么?

网友C:
4寸的风扇显得有点小,现在撸风扇得6寸起,要么就撸更加便携的3寸或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寸的风扇显得有点小,现在撸风扇得6寸起,要么就撸更加便携的3寸或以下 ...

是的,风扇小了干吼没风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的都4.5瓦,大的才4瓦,买了2台大的,都在4瓦内的,没意思

关键得看电机效率曲线,线包大的可以做大输入4瓦,输出3瓦。业余来说必备台便携电子秤加电压电流表头,大概估算推力效率,每瓦大于5克推力高效电机很难找。

网友:
送的电池是三洋大红袍,可惜基本废了,1000mah就是辣鸡了

网友D:
这种小风扇清一色模仿共田外观,里面电路板都是万能主板代替了,已经没什么科技可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风扇清一色模仿共田外观,里面电路板都是万能主板代替了,已经没什么科技可言了。 ...

长知识了哦 呵呵

网友:
烧烤吹火相当方便

网友E:
好在电机还是无刷的,撸到玩具电机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在电机还是无刷的,撸到玩具电机就亏了

有刷的照样用 o(* ̄︶ ̄*)o

网友:
许老师电桥哦,

楼主:
里面被我测试电池内阻烧过几次保护二极管。
后来直接网上买了100个4148.。。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被我测试电池内阻烧过几次保护二极管。
后来直接网上买了100个4148.。。
...

何不再花150买个YR1030+?反正爱好这个就是不断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不再花150买个YR1030+?反正爱好这个就是不断买买买。

老哥你可别说,我已经入了一个1035+了 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