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搞坏了3个TF卡的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1-06-30):
这行车记录仪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读写坏了三个TF卡,难道这货在提示要退休了?这产品是2015年的,一直使用正常。昨天发现有点歪,经检查是绑带断了一根,就顺手将它给拆了下来,也顺便换坏电池。

楼主:
顺便咨询一下,这电脑配置看高清片怎么有点卡?昨天下的这片,2G多,平时看一般的片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咨询一下,这电脑配置看高清片怎么有点卡?昨天下的这片,2G多,平时看一般的片还正常。

显卡性能不行

网友A:
4K的视频,电脑配置太古老了,带不起来。升级CPU+显卡。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坏了一张闪迪的16G卡了,用TF卡做录像存储,明显寿命太短

网友:
这配置应该不卡,你播放器的问题吧,我J1800看2G左右的片子也没啥问题

网友C:
卡是因为显卡GPU不支持硬解码当前视频,用的软解导致CPU占用,感觉就会卡、
我曾经用HD7850看手机4K录像会卡,后面换了个GTX1660能硬解4K就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坏了一张闪迪的16G卡了,用TF卡做录像存储,明显寿命太短 ...

是有这种现象,不然现在网上也不出专门的行车记录仪卡

网友:
最大支持32g的c6的卡,你用6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是因为显卡GPU不支持硬解码当前视频,用的软解导致CPU占用,感觉就会卡、
我曾经用HD7850看手机4K录像会 ...

在看片时CPU占用100%

楼主:
想想应该是显卡4K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的视频,电脑配置太古老了,带不起来。升级CPU+显卡。

估计跟显卡有关

网友:
显卡不行了

网友:
不要使用那种非h264/265的辣鸡记录仪,如果还开了1080p(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卡都会死得很快,我的闪迪卡32g在360记录仪上用了都快2年了还很好

网友:
跟我前不久拆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网友:
这垃圾记录仪还是丢了吧

网友:
老i3确实玩不转4k,1080足够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坏了一张闪迪的16G卡了,用TF卡做录像存储,明显寿命太短 ...

  16太小  我老家监控32的 四年才坏  ……

网友:
TF卡,如果是JD自营买的,可以要求退货修理或补偿货款

网友:
古老的mlc卡2G4G丢进去就好了
这电脑可以扔了吧都十年了,要不然就买个3770k和GT1030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