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后轮刹车皮没有压住后轮,用钢丝绳的,应如何调刹车?

楼主(2021-06-30):
自行车后轮刹车,刹车皮还没有压住后轮

后刹使用钢丝绳,这个螺丝是压后轮刹车钢丝绳的, 后刹没有刹车,我怀疑要将钢丝绳拉紧一点,就可以解决。
我先松螺丝,再把钢丝绳用力拉紧,捏后刹车把,感觉捏刹车费力多了, 但还是没有刹住后轮?
应如何调刹车?才能刹住后轮?且捏刹车不费力?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片磨薄了,着力点不一样了,所以费力
钢丝绳那里加点油,如果还费力,就直接 换刹车皮吧。

网友:
换闸线你会有新车的感觉

网友:
1. 刹车费劲可能是钢丝绳护套内部锈蚀或进了泥沙,加点油试试,不行就换。
2. 刹不住可能是刹车片里摩擦片磨没了,也有可能沾过油,只要沾过油了擦干净都没用,摩擦片会吸油。
3. 楼下的补充

网友:
刹车线里面有时候有断股的,捏到最紧的时候断股的断头卡在线套上就感觉捏着很吃力,但闸皮还没接触。先把闸线抽出来检查一下,如果有断股的,换线,如果没有断股,抹黄油装回就好了。

网友:
1、闸皮磨损不严重的话,往里移动一点儿
2、刹车线的钢丝绳取出来抹点儿黄油

网友:
貌似這是最早期的剎車技術,以前的稱為雙槓的飛機上的

网友:
调刹车,先调刹车皮!
应先将刹车皮调整到,用手捏合时,能完整的贴紧车圈。
最后才是调整刹车线,捏合刹车手把的行程越短越好。
感觉费力,就加点油到刹车线管里面。
或者把刹车架里面的弹簧换短一点的。不换也行,给刹车片加垫片 。
话说:就这车,捏合刹车能用多大的力!???

网友(2021-08-05):
刹车线有一款称为特氟龙的,可以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