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带机械存台功能的索尼四波段收音机拆解(SONY ICF-903L)

楼主(2021-06-30):
SONY 四波段收音机,型号:ICF-903L
索尼大法好,
该收音机造型时尚大方,气质不错,按键排列合理,便于操作

但ICF-903L这个型号的收音机,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比较少,不知道是不是不在国内销售的,看标签上打的认证是CE认证,也没有注明是哪里面生产的
但这款产品的电路板和面板按键排列,跟索尼另一款收音机:ICF-1000L,极为相似,应该是升级版吧(这个是人家的拆机贴:https://kuaibao.qq.com/s/20191010A04LEM00?refer=spider)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
关于机械存台(以下信息来自网络):
这台机器的操作比较传统,除了调频机械存台的时候要费些时间。首先将波段开关选择调频波段,按下面板上的FM1按键,旋转背部的机械调频1号旋钮,选择到想听的电台,当电台信号足够强的时候FM1的信号灯会亮起,机械存台完毕,以后不管在哪个波段,只要按下FM1,就能够欣赏到这个电台。当选择飞梭选台的时候,务必在面板上面选择MANUL按键,否则无法飞梭选台。

ICF-903L这款收音机,支持四个波段收音的功能:FM/MW/LW/SW,其中调频FM波段,支持机械存台的功能,实用性能不错
供电方面,支持220-230V AC供电,也可以装四颗五号电池供电
尺寸大约是:270*135*70mm(长*高*宽),尺寸在便携机里面有点偏大,不过携带起来,问题不大

音质还不错,虽然FM说CD音质有点夸张了,但音质确实算上乘,个人感觉还是听新闻最合适,清脆透澈

机器上手时间较短,功能等方面,就不过多介绍了,直接上拆机图片

收音机正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巨大的音箱网罩,实际上只有一只喇叭,靠左侧的位置,就是SONY标的右下方位置

这个视觉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顶部后方是天线,全部拉出来后,长度大概是0.5米左右,可以配SONY的外接天线,增强收听效果
左侧上方是开/关键,采用按压式
左侧下方的四个键,分别是FM机械存台的三个FM健和一个复位到手动调台的"MANUAL"键
中间的频道刻度指示
最右侧是波段选择,可以在FM/MW/LW/SW四个波段之间进行选择

机械存台按搜索图片特写,每个键上面,各有一个LED指示灯

背部就比较 简单,一只手提拉手
拉手上方的小仓,打开后,可以看到三个机械存台功能的细调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也可以切换节目频道
最下方是电池仓

三个调节电位器,FM1/FM2/FM3,分别对应三个FM机械存台,
这个电位器,就相当于细调吧,调节每个电位器,大概可以有4-5个节目的样子

机器右侧,最上方是电台选择旋扭,很多SONY收音机叫飞梭,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
中间的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下方的是音调调节电位器,但调节起来,感觉变化不大,可能跟木耳朵有关系

底部就四颗防震钉,以及一张标签

标签特写
有独立的机身编码,
标称的认证,是CE认证,难道是供欧洲洋大人的机器?

机器左侧上方是耳机接口,只能接单声道耳机

下方是AC电源线的插口,8字尾,打理时,这个AC插口单独拆开打理过,这个是后话

这一楼先拆外观,下一楼看看机器内部的乾坤

楼主:
SONY 四波段收音机,型号:ICF-903L

拆开后盖,马上拍一张图片

简单粗暴,直接把机器的电路板,全部取出来了
这样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方的两线飞出来的线,是接电池仓的,
喇叭旁边那条黑色线,是接天线的

喇叭特写,通过与其它用户的拆机图片对比,
这只喇叭确实也是SONY的原装喇叭,
但比较费解的是,没有标上SONY标,

由于正面的音箱罩是网孔的,喇叭纸盆上面,可能是中彩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白色油漆?
又或者是上一位买家深夜听AV电台时,激情四射?

变压器及整流滤波电路
上方开/键位置,电路板有破损,重新焊接了,并用元件脚加固铜箔

这个变压器看起来好简陋,感觉就是随便找个小作坊代工出来的.

电解电容是红宝石的

主电路板算是比较简洁的电路板,

三颗电位器和磁棒天线比较抢眼
PCB板是单面板

磁棒天线上面的漆包线这绕线工艺,真心受不了
不过,据说绕线工艺对收听效果对很直接的影响,难道是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机械存台电路附近,有三颗IC,不过,上面没有标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加上磁棒挡住了

换个视角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调台指示,以及机械存台按键的小电路板

电路板的正面,元件也不多,加上怕麻烦,塑料件就没有拆开了,
怕拆开了,装不回去

PCB板上面的SONY标识,
电路板编码也是;ICF-903L,机器型号与电路板编号一致

主IC是SONY自家的CXA1019S,插件大芯片
据说插件封装的芯片,收音机性能要比贴片封装的,要更好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机械存台小电路板

日本星电的AC插座,
为什么要拆下来了,是因为后面的三只引脚,其实内部就是一个开关,功能就是对AC和电池供电进行切换,当采用AC供电时,就把电池的电断开
这三个脚在电路板上面测试时,阻值比较大,开关失效了,拆开一看,内部的金属件氧化比较严重,用刀片把氧货部分清理干净,重新装回去,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拆开时没有拍到图片,准备装到电路板上时,只拍了这一张的图片

图片拆解完毕,谢谢大家
总体来说,ICF-903L算得上是一款质量不错的收音机,接收灵敏度也很好,音质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了.
唯一可惜的是,现在优质的电台节目是越来越少了,各种干扰源也多,收音机且行且珍惜

网友A:
赶上直播了。想看看机械存台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想看看机械存台是怎么回事。

关于机械存台:
这台机器的操作比较传统,除了调频机械存台的时候要费些时间。首先将波段开关选择调频波段,按下面板上的FM1按键,旋转背部的机械调频1号旋钮,选择到想听的电台,当电台信号足够强的时候FM1的信号灯会亮起,机械存台完毕,以后不管在哪个波段,只要按下FM1,就能够欣赏到这个电台。当选择飞梭选台的时候,务必在面板上面选择MANUL按键,否则无法飞梭选台。

这个也是在网上复制的,

网友B:
有DSP机器不考虑一下,德生PL380比这货好太多了。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好精致。

网友D:
蜂房式线圈分布电容小,电感量大,对于中波接收有一定裨益

网友E:
謝謝分享 大法好货,预祝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SP机器不考虑一下,德生PL380比这货好太多了。

德生收音机确实是国产之光,

感觉比深圳那个什么老猫的要好一些
但没有机会观摩到德生的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好精致。

确实啊

高大上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蜂房式线圈分布电容小,电感量大,对于中波接收有一定裨益

收音机线圈里面道道比较深,一般情况下,不敢动,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怕调乱了弄不回去

电路板上面的空心线圈,一般都是会注蜡的,改变一下,会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大法好货,预祝精华~

大法确实不错,音质和音色,把握得比较好

图片拍得随心所欲

精华不敢想,梦里有精

网友F:
SONY自家的CXA1019S 这玩意是立体声的吗?怎么只有一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NY自家的CXA1019S 这玩意是立体声的吗?怎么只有一个喇叭

应该是没有立体声功能的吧

我之前也拆过ICF-F10,也是采用CXA1019S,号称一代神机,也是配一只喇叭的

网友G:
竟然还支持长波?现在可能除了毛子,其他国家应该没有长波电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还支持长波?现在可能除了毛子,其他国家应该没有长波电台了吧

这个不太清楚啊

话说老毛子确实比较执着

网友:
现在的电台几乎都是卖假药的

网友:
原来“机械存台”就是开关切换3个电位器呀,还是数字式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机械存台:
这台机器的操作比较传统,除了调频机械存台的时候要费些时间。首先将波段开关选择调频波段 ...

这描述,除了按键机械动作,还是电子记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竟然还支持长波?现在可能除了毛子,其他国家应该没有长波电台了吧

怕是收到的是中央台国际频道,多种语言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