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RTS5731开卡问题,短接了量产工具还识不到

楼主(2021-06-30):
把所有的点都短接了,量产工具还识不到

网友:
这个锡真的辣眼睛

网友:
卧槽 你这个操作真是个人才/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短接神器

搞成这样还是直接拆颗粒吧

网友:
楼主容我笑一下

网友:
楼主你那叫短路,不是短接

网友:
楼主的图片,可以保存当反面教材了,没见过这么短接的

网友(2021-08-13):
5731开卡教程 谁那里有 怎么操作 谢谢各位

网友(2022-03-19):
拆颗粒吧  镊子或者铁丝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板是犯了天条了吗?

网友(2025-05-15):
牛逼啊,我是不敢这样搞,你只有短接ROM两个点就行了,如果没有ROM那就短接JP1或者JP3就行了,马上进入量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