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旗舰鼠标G903就这鸟样!!我擦。1000块啊。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2021-06-30):
看图吧。先看下国产的雷板鼠标主板。厚度够,做工质量性能比g903还强。才200多。

雷柏这质量用来砸核桃肯定没毛病。
再看罗技旗舰。伤了我的心啊。掉地上就不开机了,可以充电。连电脑叮当响不停。
板子太薄了。然后我按经验,换晶振。没用。大神们这鼠标还有救吗。这鼠标比我电脑还贵。

网友:
虽然我也玩鼠标,也用罗技,但无线的真没用过。

网友:
1000元买个显卡不香吗?鼠标就算了吧!

网友: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想不出会花1000元买个鼠标

网友:
雷柏质量好?

网友:
鼠标不是消耗品吗,买这么贵的鼠标不能理解,除非是玩游戏

网友:
活久见,鼠标1000,贫穷限制了我的一切……

网友:
估计鼠标摔成脑震荡了

网友:
我买过一百多元基础版雷蛇,质量太不理想,两三月滚轮编码器没法用,三个微动换着焊接,一年后都变成用力按才反应。不如几十元普通变速鼠标耐用些,一两年后加点万能润滑剂继续凑合用。

网友:
现在ST的芯片也要好几十了啊,这个鼠标成本至少也要大几十,加上罗技这牌子卖1000很正常嘛。

网友:
因为板子厚所以质量好?单细胞的大脑

网友:
插电脑上响 像是接收器问题啊 你换个接收器试了吗?

网友:
质量好坏看pcb厚度??雷柏?算了吧

网友:
板子上好多飞线啊,花这么多钱买个鼠标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走金线,涂银板啊?

网友:
我这两个m545都用了快10年了, 除了外表有痕迹

网友:
实在修不了去某宝买块主板吧。。。。也算是抢救一下

网友:
G903不是才五百多吗,罗技保修两年啊

网友:
最适合作为生产力工具的鼠标---微软100-200元的款~~~没有之一
随便选个适合自己手型的

网友:
先查查保修吧,不应该自己弄的。。如果是有线的连电脑叮当响可能是数据线问题,先换根线,然后看看接口问题,如果是无线的,先插线试试,
MX,MADCAT,赛睿,雷蛇一堆,都是便宜收来的,最贵 的一个鼠标是二手东的二手夺宝岛来的G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