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闪迪写入放很大4t求解决

楼主(2021-06-30):
开卡完后,只分了个区,写入4T,不知道什么问题,坏的快也有原因的,能解决不?

网友:
跑10g 4k测试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
拆了上2246EN解决问题/2246XT固件BUG

网友A:
这盘被重新刷过固件了。翻新盘?这个固件版本是P开头的,早期固件版本显示BUG而已。。
正常的46XT主控闪迪固件是一串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盘被重新刷过固件了。翻新盘?这个固件版本是P开头的,早期固件版本显示BUG而已。。
正常的46XT主控闪迪 ...

飞机兄,你还回的真认真,没仔细看吗?
他自已就常搞乌龙

网友:
这也不是4T吧,只是4G咯

网友:
你这是哪里来的4T?把16进制换算成10进制再除以32,等于实际写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兄,你还回的真认真,没仔细看吗?
他自已就常搞乌龙

这不能这么说,真正分享技术贴写的详细的没几篇,我来这么久了,看多了,大佬要不只回不发贴,或发贴开卡过程一笔带过,很少回。能给你看下就非常可以了,只是说这件事可以这样搞,都学习了,大佬怎么话,看多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