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现成的电池组组装牧田款电池包,颇费周折

楼主(2021-07-01):
电池组是早前某坛友付邮送库存充电钻裸机时顺带拍下的,不过手慢没有抢到完整电池包,只拍到了两套没有外壳的电池组(带保护板),而且锂电芯还不是其他坛友拍到的三星15Q。查了一下知道是国产品牌“天鹏(TP)”的,2000mAh的动力电池据说也不错。原本是想买来拆18650电池用的,收到分组后量了一下电压发现大多都过放了,失望之余试着充了充电,结果不错两套都还复活了。就是下面这货,坛里不少坛友应该也买过,至于15元的充电钻裸机头(据说再早些是10元送),我又加钱买了配套工具箱以及瑕疵备用电池包,总价已经是邮费的好几倍了:

(最后一图就是那充电钻,大家想起来了吧?)

电池组激活后,就放到一边了。后来注意到这接口有点像坛友们拆解的牧田款电池啊(当时我手头还没有18V的牧田款电动工具),心想有了这现成的带保护板电池组,买个牧田款电池壳装进去不就是个完整的电池包了嘛。与坛友推荐过的DIY配件店老板沟通确认插脚尺寸后就下单了电池壳套件,当然没忘了顺带几个12V电池壳及保护板:

看保护板插脚的形状、间距,与这电池壳匹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来知道插脚定义跟牧田款完全是反着的),但实际安装时却发现电池组根本塞不进外壳里----宽度、高度都受限:

仔细研究发现:这块标有WTK(伟泰克)字样的5串电池保护板设计比较另类,与其他品牌插脚固定在PCB上的一体化结构不同,它的插脚是与电路板分离的,所以无论与哪一款电池包配套(管你威德姆、伟泰克或者是牧田大艺甚至是更多其他品牌),都不用重新打板,只需把插脚位置适当调整一下即可。当然这样做估计只是方便了它自己,因为需要有相应结构的电池壳,如果与主流公模电池包外壳组合就不好办了。

没有好办法,只能硬塞了。先从插脚的塑料座入手,把卡口部分切磨掉,这样能落下去1-2mm,同时对电池壳上盖内碍事的地方也进行切磨,好不容易勉强把电池组塞进外壳里了:

楼主:
初装后发现电池壳上下两部分还是无法完全合拢,高度、宽度仍然差那么一点点。继续挖掘潜力----把电池组两侧的防震泡沫片去掉,仍然偏紧,只好再把电池壳内侧的加强筋磨去一些:

宽度没问题了,高度又有点碍事,看了下实在没有压缩空间了,唯一能下手的只有底部保护板上那个大块头续流二极管了,把这货拆下来挪到了两组电池的空隙处,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

最终成品:

费尽周折,总算完成。建议大家如果想利用这套电池组组个电池包的话,尽量在购买外壳时顺带一块配套的保护板,利用原配保护板改造太麻烦了。当然,买到完整电池包的坛友,参照ljlun坛友的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可以省下买电池壳和保护板的钱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632

网友:
这么有创意的帖子居然没人回,好手艺!

网友A:
折腾得不错,起码外观看着比偶的好
伟泰克那电池包触点塑料件长度方向还能和牧田的配合?偶看要比牧田的伸得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不错,起码外观看着比偶的好
伟泰克那电池包触点塑料件长度方向还能和牧田的配合?偶看要比 ...

伟泰克电池组因插脚不是和保护板PCB做在一起的,故需要有一个独立塑料座用来固定、限位,而这个塑料座是无法完美装入公模电池壳上盖的嵌槽中的。这就需要在切磨该塑料座以缩小尺寸的同时,再将外壳上盖内原有的插脚限位隔档碍事的部分切除掉。
如果是下面这种牧田款专用保护板(我原想着充分利用一下伟泰克电池组自带的保护板,当时买电池壳时就没有买),可以直接卡进电池壳上盖,组装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伟泰克电池组因插脚不是和保护板PCB做在一起的,故需要有一个独立塑料座用来固定、限位,而这个塑料座是 ...

嗯嗯,确实麻烦点

网友(2023-01-06):
确实麻烦点

网友(2024-06-28):
懒人借楼发个帖子 开源个PCB 文件已经打板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