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不同手表跳日历的区别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7-01):
不同手表跳日历的机构有一些区别,用几块石英表举个例子
慢跳的手表日历缓慢转动到一定位置后跳到到下一天,这种手表在日历转换期间不能调日历,一般是11点后到日历跳转,通常21:00-6:00间要避免调日历,否则可能造成损坏

每天跳日历的时间点可能有几秒的差异

瞬跳,通常在0:00-1:00某一时刻日历直接跳到下一天,没有慢跳日历先缓慢转到某一程度再跳转的现象,对日期调整时间的限制小得多

ETA的机芯不错,两天跳日历的时间只相差1s,而上面那块宝路华大约相差5s,总的来说还都不错

石英的万年历或电波表,日历由独立马达控制,没调整时间限制,其实也根本无需调整日历

网友:
电波表好神奇,真方便,自调时间日历

网友A:
普通日历机械表推动日历指示牌的是用时针的齿轮,因为时针的齿轮转的慢,所以调整一次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好吧!没有手表的人,估计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姿势

网友:
我一般都是早上调,没啥影响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日历机械表推动日历指示牌的是用时针的齿轮,因为时针的齿轮转的慢,所以调整一次需要很长时间。 ...

大部分日历手表表把都有调日期档,拉出来调整很快,一格就是一天。机械表调日历最大的麻烦在于往前调,因为只能往后转所以从3号调到2号需要拨过30天。

网友:
我的空中之鹰戴了几年了,自动对时自动调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日历手表表把都有调日期档,拉出来调整很快,一格就是一天。机械表调日历最大的麻烦在于往前调,因 ...

一般使用中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如果经常飞洲际就直接买块双时区方便得多

网友C:
这么多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的区别

其实也没必要纠结这些区别,慢跳寿命还长呢。平均2个月调一下也没啥不方便,曾因为不喜欢调日历而买了一块无日历的表,用起来稍有不便,还是有日期的方便。最方便是万年历或电波的。

网友(2022-01-24):
机械机芯的日历跳动,大体分三种,慢跳,快跳,瞬跳。早期国产机芯和日本美优达机芯大多数是慢跳,例如西铁城的8200机芯。eta机芯日历也不是瞬跳,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快跳,日历确实可以一瞬间跳动完成,但是机械结构导致了危险时间段的存在。瞬跳日历的机芯,代表就是劳力士的机芯,是真正的瞬跳,而且不存在危险时间段,随时可以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