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B双贴SDMBL BBB2 016GB量产失败求教initial param fail

楼主(2021-07-01):
SSK的USB3.0盘,故障是长期不用,数据能看到(没打开过)但是因为太旧不需要。直接格式化的时候报格式化失败,换了USB2.0接口格式化能成功,但无法写入数据。
主控及闪存型号

背面双贴

下的是在大树淘宝店里扒下来的 SM32XX 功能/量产包,手上也有量产网搜到的其它包,但是都失败,怀疑是闪存找不到。

闪存型号只能找到类似的 SDMBL BB2

网友A:
你·用·软件直接看到50开头就不对了
找苹果盘的量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软件直接看到50开头就不对了
找苹果盘的量产软件

找不到啊,看了下FLASH ID,跟SDMBLBB 的 50 50 4E 01 05差一个数,添加ID 后量产还是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