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48V12Ah

楼主(2021-07-01):
电动车充电器48V12Ah

网友A:
我昨天收到一个充电器,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收到一个充电器,是这样的。

你这个是返修货。退了吧。是从安徽天长发的吗?

网友B:
精简版。估计是3842+358方案。没有EMI,别跟家里其它电器一起用,否则可能其它电器控制失效。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散热片,应该是功率小的原因。输入部分有保险丝及NTC启动保护,算是垃圾充电器中比较好的。

网友:
  垃圾货  博世的闲鱼也不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返修货。退了吧。是从安徽天长发的吗?

已经联系卖家退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返修货。退了吧。是从安徽天长发的吗?

之前没注意看卖家地址,看了您的贴才去看,果然让您说对了。

网友C(2023-06-13):
引用 网友B:
精简版。估计是3842+358方案。没有EMI,别跟家里其它电器一起用,否则可能其它电器控制失效。输出整流二极 ...

现在三石之类大牌充电器也没有EMI了

网友:
感觉很垃圾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石之类大牌充电器也没有EMI了

也得看看后面的电路。如果是LLC,则就不需要另加抗EMI电路了。

网友:
这儿都是高手,给你点赞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