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7万用表电路维修

楼主(2021-07-01):
我平时修理过的问题,总结一下,不对的希望大家纠错,谢谢。
这种中高端万用表一般都是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控制显示的,这个117万用表内部电路简单,功能集成化了,里面三片IC,一片 U1  作用是 A/D变换,真有效值测量,非接触电压检测

U2是M430F448单片机做显示部分控制和模拟条显示,还有一片14脚的, 14069(CD4069)作用是驱动蜂鸣器发声。

U1是做测量的,也就是说,被测的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经过分压排阻,和分流电阻,进行分压,分流以后,在进入U1进行A/D变换
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以后在送给U2,430单片机,显示,这里430单片机不是A/D变换,而是控制液晶屏显示,和模拟条,同步显示
而这个U1还有的作用就是真有效值测量,也就是说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真有效值转换IC,被测交流电压信号经过分压排阻分压以后,衰减到U1的满量程电压范围内,在经过U1内部的真有效值转换,变成直流电压,在经过U1内部的a/d转换器进行a/d转换把模拟电压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在送给U2,通过U2 430单片机控制显示出结果。

总结来说,功能部分的控制是在于U1,因为这颗芯片集成化很高。他集成,真有效值,非接触电压
,AD变换,原理是一样,也是把被测信号变成电压信号来测量。在经过430单片机控制显示,和模拟条显示
在这里,U3,那个五脚的集成块,是电源。他的作用是把电源电压9V,进行稳压,降压以后给U1和U2供电的。
所以U3那个五脚的小IC挂掉,整个万用表就不通电了。此时你在U1外围的三个电容上测不到三组电压
2.4V 5V 3V,有条件测量一下,这个电压的正常与否,直接断定U1是否正常工作,其中, 2.4V电压作为U1和U2的通信电压,
如果这个2.4V电压不正常,为0V,或低于1V,那么万用表要么是不开机,要么是开机报错。
带程序的万用表,会遇到开机报错, ERR。2.4V电压接近0V,有几个原因,
要么是U3到U1部分有断线,要么是U1虚焊,要么就是外围的电容击穿(几率小)。
要么就是U1集成块击穿,把2.4V电压拉低了。
但是说,如果遇到开机,丢笔画,或模拟条不显示,或者是显示和模拟条不同步的问题,则问题就出现在U2上面了
因为U2 430单片机是控制模拟条和显示的,U2外接晶振如果有问题,可能会造成不同步、
丢笔画的问题,比较少,因为只要,一般屏幕没问题的话,多数都不会丢笔画。

对于福禄克115/117系列的万用表维修而言

如果是功能问题,比如某个功能不能使用,排除外围问题,排除保险,分压排阻,保护元件的原因,
就是U1的问题,因为刚刚说了U1是做测量的,并且U1集成化很高,坏的几率也大。

如果是显示部分的问题,那就是在U2,包括U2的外围,但外围也很少坏,多数430外围坏的多也就是晶振,
显示部分模拟条不显示或者是 不同步,如果晶振没问题,那就是430的问题,或者是不显示。
但如果整个万用表不通电,那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多数是U3断线或U3坏掉,造成U3没法给U1和U2供电。

蜂鸣器这块,115/117这类万用表蜂鸣器这块是采用14069驱动蜂鸣器,一般如果蜂鸣器本身没问题,引脚也没脱焊。
如果蜂鸣器不响多数就是14069坏掉造成的。

由于这款万用表没图纸,在维修的时候,测试点也比较难找,所以,一般维修都是靠经验,只要U1的工作电压不满足,万用表绝对不能开机,2.4V, 3V  5V,  而U1和U2电源来自U3,U3坏掉,整个仪表不能通电,所以一般掌握这个技巧,对于这种智能万用表,电路简化来说,比较好修。但是一般如果U1工作条件满足的话万用表是可以开机的,但如果功能部分出现问题,问题还是在U1集成块上面。

我的维修思路就是,功能部分的故障查U1,显示部分的故障查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