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的搜电充电宝怎么充电

楼主(2021-07-01):
(图片)

网友:
拆了电路板.....

网友A:
店小二的这种充电宝有个特殊的MICRO USB充电口,在中间这根线的引出端,就是根部;你把中间这个线拿出来,往下折,看看根部有没有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小二的这种充电宝有个特殊的MICRO USB充电口,在中间这根线的引出端,就是根部;你把中间这个线拿出来, ...

到处看过了,都没有。自己拿个线做一个也不知道接底下哪条线

楼主: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