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台简易车辆限行提醒器,让车主与罚单说拜拜

楼主(2021-07-01):
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拥有一部自己的爱车,但是,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问题,所以,各地都出台了车辆限行政策,这样,有车一族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许多车主会因为工作忙,或家庭琐事而忘记限行时间,从而产生很多罚单,不但产生经济损失,还会因为交罚款耽误很多时间。所以,许多车主盼望能有一台限号提醒器就方便多了。百度一下倒是有很多文章介绍,但是,要么是没成品,有价无货还很贵,要么就是技术门槛很高,需要单片机技术,一般人制作不了。下边就带你自制一个成本低廉,容易制作的简易限号提醒器。

使用说明:
1、设置提醒时间: 品益定时器可以设置16组时段的定时组,我们这里只用一组就可以了,以我车每周二限行为例,设第一组定时时间为每周二早上6点50开,晚上9点零5分关(限行政策一般为早上7点开始限行至晚上9点,请根据当地限行政策设置定时时段,因为时钟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时间范围要大于政策限定范围),其余定时组都清空不要设定,详见品益定时器说明书。
2、设置语音提示:
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想用什么提示音就用什么提示音,电话铃声,报警器声等等都可以,按下ISD1820语音模块的录音键,随便录制你喜欢的声音即可,然后将ISD1820语音模块设置成循环播放(只首次设置,设置好之后以后就不用再管它了)。
3、安装使用方法:
在车上插上车充,用MiCro-USB输出线插到本提醒器MiCro-USB插孔即可,定时时段中,MiCro-USB  5V经过提醒器加在ISD1820语音模块上,遂即发出语音提醒,车辆不打开钥匙或者不是定时时段,MiCro-USB5V电压经过定时器控制,ISD1820语音模块得不到电压不会播放语音。

ISD1820技术资料:

限号器构成:

本限号器,由定时部分,语音播放部分,音频放大部分(可有可无,根据个人情况)组成。定时部分就用火遍了论坛的品益AL-06定时器,语音播放用ISD1820语音模块,音频放大用灵敏度较高的音频放大模块。机壳用品益AL-06原机壳改造,语音及放大模块都装进品益AL-06原机壳,这样可以做到体积小巧,方便放在汽车中控位置。请先看一下成品图和提醒效果。只所以叫它简易限号提醒器,是因为它只能提醒每周每个工作日限两个尾号的情况,其他复杂的限行政策它就胜任不了了。

车辆限行提醒器使用效果视频:

next

楼主:
制作过程之一(改造机壳)

首先改造品益AL-06原机壳,把220V高压及继电器部分全部拆掉,把原输出插头那里全部铲平,腾出来的空间,用于安装ISD1820语音模块,音频放大模块,喇叭。图然后改造电路部分,先说电路原理,就是利用定时器,设定每周周几提醒,到提醒时间后定时器输出一高电压(改造后为5V),此电压给ISD1820语音模块,音频放大供电,输出语音信号,提醒车主停车休息。边发照片边说明,细节看照片,看不清的请双击照片放大查看。

改造机壳,背面只保留三个元件

这部分全部拆除

背面这三个大件也得拆除

铲平底部

正面利用原插座孔改造喇叭孔

没有喇叭网,用洞洞板吧

因为是利用插座孔改的,原来是方形的,不好做圆

不规则的圆,所以要加个装饰圈

做电路板固定柱

用铜柱加高

试试

音频放大板孔很细不能用立柱,粘上块塑料用自攻丝固定

点一滴胶水

粘好固定放大板

准备挖USB孔

USB固定立柱,经常插拔受力大,特殊加工粘接固定

立柱全部做好

板子都上去试试

USB孔不好挖

704黑胶填缝

加工语音板

找不到装饰圈,用这个做一个

画偏了,挖孔时纠正吧

正面成品就这样,还说得过去吧

背面钻些孔

next

楼主:
制作过程之二(改造电路)

因为车上没有220V交流电,原220V供电这部分元件及继电器都要拆除,改为USB5V供电,再一个原因,语音提醒,要循环播放,只要在限行时段内,只要打着车,它就一直播放提醒,根据ISD1820语音模块使用规范,循环状态播放状态下,除了断电才能停止,所以,改造的目的就是让定时器控制USB5V电压,定时到来时,让5V电压给ISD1820语音模块,音频放大模块供电,达到循环播放的目的(ISD1820语音模块提前预设循环播放模式,在另一楼层具体说明,也可直接网上查询使用规范),只有停车熄火,或者定时时间过期后,提醒播放才会停止。本人对品益定时器的执行部分跑了一下电路,画出电路图,现在把原执行电路部分和改造部分发出来,供大家参考,根据电路图可以一目了然,看似复杂的改造就变得简单多了。细节部分看照片上说明。

原品益定时器执行部分电路图

改造后的电路图,有些元件还保留在电路板上,只切断铜箔

电路改造后整体的样子

把语音模块设置成循环播放,只控制5V电压即可

语音模块设置跳线

加改电阻

定时执行部分改造整体图

有时可能长时间不开车,怕原电池没电,并一个倍量镍氢电池

细节放大就看清了

模拟测试一下,蓝色灯亮,正在播放语音,提醒限号

全文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抢楼失败……为什么占楼那么快……

网友:
拿个板凳来围观

网友:
这个语音提醒器放车上吗?供电怎么处理?好像没有内置电池。需要启动车子才可以正常语音提醒吗?

网友:
这个事情,我一般交给导航

网友B:
这个没看懂,现在手机上没有提醒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楼失败……为什么占楼那么快……

你真行!!!!!我已经说过了,需要4层,你插这么快,我发表的4层内容找不到了

网友:
用定时插座,蛮有创意的,可以用记号笔把洞洞板涂黑,感觉更好看点

网友:
车载导航自带功能吧

网友:
先加为敬!
老哥这个业务不错哦

网友:
好家伙,这玩意儿量产应该能卖得不错

网友:
喇叭网创意不错,值得推广

网友:
DIY的乐趣就在此啊,做的实用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看懂,现在手机上没有提醒器吗

感觉手机闹铃完全可以做成提醒器,每次到限号那一天上班开车的的时间点设置两三组闹铃,提示音设置成自己的录音(比如说小心,今天限号啦)

网友:
恭喜精华,我也觉得手机闹钟完全能胜任

网友:
这不是又来精华了么 怎么还没变回去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手机闹铃完全可以做成提醒器,每次到限号那一天上班开车的的时间点设置两三组闹铃,提示音设置成自己 ...

我对钓鱼的人说,买个鱼多省时间呀,人家看看我不理我,继续钓鱼,我很郁闷他咋不理解我的好心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