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昨天检查工地发现的改装锂电工具

楼主(2021-07-01):
昨天检查工地,发现有工人用这个,工人自己改装的锂电锤,直接引出插头接到外置电池

网友A:
都这样了还不如用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还不如用插电的

很多地方没电的吧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弄,力气小了一点而已,钻个墙就插电动车上就行了,不用改的。

网友:
这样改的好处是
电池可以用大艺款或者牧田款 或者其他款的
XT60插头并联原来的电池插座
这样就可以用很多品牌的电池了

网友B:
我们这废品收购站的电动扳手都是接电动车的12伏20安电瓶用,可以用一整天

网友C:
这样改的坏处是线材没有保护,容易短路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的坏处是线材没有保护,容易短路引起火灾

对的,所以要求他们整改了

网友:
还用锂电锤改装 ?普通交流电锤接电瓶车电瓶也能正常用。

网友:
为了工作都不容易,爱动脑子的人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废品收购站的电动扳手都是接电动车的12伏20安电瓶用,可以用一整天

接12V电瓶,那电板手应该是有刷电机的吧?无刷电板手一般电压低至15V左右就保护停转了。
两种电机的电板手手头都有(5串锂电池的),均亲测过,而且即便有刷电机款接12V直流电压能转,但因远低于额定电压,力道也大打折扣了。

网友:
改的像模像样,XT90街头。电池组还带库仑计还是电量显示1来着

网友:
插头是亮点,给力好评

网友:
这个是啥牌子的电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