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德力西电烙铁的温度特性测试

楼主(2021-07-01):
上次电烙铁可控硅烧掉后,改成了直连,所以动态功率特性不是电路控制的,是烙铁芯的特性。PTC陶瓷,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Ceramic,电阻在常温下很小,温度升高到某一特定温度(转变温度)突然增大千倍至百万倍,温度下降又恢复原状的陶瓷。

室温30度电阻560欧

最高400度,27W

断电迅速测量电阻为1.688K欧

从加电到稳定过程
(怎么插入视频,这样好像不对,前几天明明看到有人用过)

温度、电阻曲线图需要更好的设备才能测量。

用过PTC陶瓷烙铁(内热),电阻线圈式外热烙铁再也看不上了,不止是节能,而且有种高科技材料的感觉,乘便宜赶快囤一只吧,万一材料涨价,又买不起了!

最后,看坛友帖子发现烙铁芯是可以插拔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965

网友A:
多少撸的?确定能恒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撸的?确定能恒温吗?

PTC恒温效果还不如936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TC恒温效果还不如936呢

在温度要求不高的的场合 ,瓦数高温度高而且烧不死的外热内热绝对秒杀一众焊台和调温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温度要求不高的的场合 ,瓦数高温度高而且烧不死的外热内热绝对秒杀一众焊台和调温烙铁。 ...

烙铁比焊台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哪怕是936都比一众外热内热强,更别说白光951 快客h203 metcal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比焊台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哪怕是936都比一众外热内热强,更别说白光951 快客h203 metcal啥的了 ...

注意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