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浩立德FYL-F9D USB充电桌面小风扇拆解

楼主(2021-07-01):
19元包邮再弄了个浩立德 USB 充电 桌面小风扇 【三挡调节+轻音大风力】

俯仰90度调节,比手头的小风扇角度大多

包装内就风扇和一根充电线

扇面直径16CM

拉下扇叶,没往下拆应该是有刷电机的

mirco-usb接口,刚拿到时电池没电,只有一百多毫安充电电流

充了一段时间能开机,电流能有三百多毫安

底座上参数

三无的18650电池

脚垫下4粒螺丝

第一档电压4.8V

第二档电压6.6V

第三档电压8.1V

1,2档的风很柔和

网友A:
没看到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无刷还行,有刷就没什么好的。

网友B:
好像可以加好几节电池进去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C:
那么多空间自己慢慢改造太好了,多加几节18650电池就完美了。

网友D:
上午还没搜到这个风扇的拆机贴,这会就来了,这价格,贵了点啊,里面没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无刷还行,有刷就没什么好的。

无刷成本不一定高。笔记本电脑低压风扇是277两相霍尔芯片,单绕组爪极铁芯。台式机电脑静音风扇是477霍尔芯片,四绕组十字铁芯。服务器拆机风扇大多数也是四绕组十字铁芯,只是无刷驱动板用料好,绕组线包比静音风扇满槽。配转子磁铁和扇叶转轴,安装座铜套等,总成本才几元钱。三相无刷成本才高,要求不高地方,低于100瓦尽量不采用三相。

网友F:
楼主竟然又买了个风扇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刷成本不一定高。笔记本电脑低压风扇是277两相霍尔芯片,单绕组爪极铁芯。台式机电脑静音风扇是477霍尔 ...

关键不是无刷的小电机更难保证质量,用用噪音大得没法用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是无刷的小电机更难保证质量,用用噪音大得没法用了呀。

有刷电机充电风扇为了走量,大多数像是磁带机低速静音电机,超薄金属片低压电刷,用在充电风扇大概几十小时寿命,噪音和电刷气味对人都不好。

网友:
功率有点小啊,比洪剑还小啊

网友:
2.5瓦,哪有多大风啊,

网友:
2.5瓦多大我不知道,但是4瓦都小的可怜了,2.5瓦肯定是没什么风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加好几节电池进去

放18650,底座的高度差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是什么电机,如果是无刷还行,有刷就没什么好的。

拆了扇叶看了,应该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空间自己慢慢改造太好了,多加几节18650电池就完美了。

可换电池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午还没搜到这个风扇的拆机贴,这会就来了,这价格,贵了点啊,里面没啥呢 ...

不如以前19的尚朋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竟然又买了个风扇哈哈哈哈

三个家里都要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电机充电风扇为了走量,大多数像是磁带机低速静音电机,超薄金属片低压电刷,用在充电风扇大概几十小 ...

坏了可以折腾改成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