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福禄克17B硬封表 整流烧了 发现毫安档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7-01):
整流烧了 别的表拆了一个换上 开机其他档位都显示正常, 发现就MA档有330MA底数一直递减  后来拆了 发现装不装这个都是这种情况  应该是其他哪里的问题

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下,这是哪里烧坏了?(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忙,问题已解决,R37烧了,换了好了!)

网友A:
电流档测电压吗?八成U1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测电压吗?八成U1挂了。

U1挂了其他档位还都正常?不太科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挂了其他档位还都正常?不太科学吧

测量一下U1第八脚阻抗跟正常表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U1第八脚阻抗跟正常表对比一下。

测出来正常的,和一个好的表测出来值是一样的0.581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出来正常的,和一个好的表测出来值是一样的0.581

测下电流档回路的R2.R37.R38.R39.R40.R41阻值是否正常。CR4二极管测量正常吗?

网友B:
不是R37烧了就是板漏电,板子漏液后没处理好。

网友:
下图上三个电阻开路或者阻值变大了,显然R41是康铜丝,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楼主只需要测量R37和R40两个电阻,通常R37坏的可能性更大于R40,结论就是如果不是R37坏就是线路板层间漏电,当然层间漏电也可以修复。对于电流档有底数这种情况CR3,CR4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R37烧了就是板漏电,板子漏液后没处理好。

感谢大神,果然是那个电阻烧了,换了一个,完美解决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忙,问题已解决,R37烧了,换了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果然是那个电阻烧了,换了一个,完美解决问题了!

那个110欧的,是1/1000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10欧的,是1/1000精度的。

另外一个17B废板子上拆了一个原装的,换上去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B:
不是R37烧了就是板漏电,板子漏液后没处理好。

李师,还在重庆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