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小硬汉风,光明一线升:务本E6手电开箱试用

楼主(2021-07-01):
不得不说,务本Wuben手电的设计是越来越带感了。本人偏爱小手电,随身带着很方便,城市里使用亮度也足够了,关键就是要外观入得了眼、性能拿得出手、控制简单不用过脑,如果再有足够的亮度,去野外也足够用了。

务本新推出的E6刚好就是这样一只小巧且大气的EDC手电,而且具有900lm的最大光通量和400米的最远射程,硬汉机械风十足的外观,就是我的菜。

别看身材娇小,E6可是一只照明的利器,在黑夜里带给你光明,让你看得更远。今天,就来说说这只保持精巧身段、迸发最大能量、双电源兼容的随身小手电——务本E6。

小巧身材,却显得强壮有力

初在淘宝看到这霸气的外观,还以为是一只较大的手电,这么便宜的价格,想都没想立刻入手,没想到收到货却是一个小巧包装,翻盖纸盒一丝不苟,手电、手绳、抱夹、说明书、备用胶圈、原厂电池一应俱全,到手即能使用。

先拧开尾盖,看到的是镀金负极塔式弹簧,上了年纪就喜欢这黄澄澄的颜色,镀金可以减小导电线路内阻损耗,避免氧化。E6可以使用14500锂电池,也可以使用超市买的南孚等碱性电池,5号AA电池,获取那是相当便利。

我的印象里14500电池容量也就750顶天了,看到E6标配的电池920mAh,我笑了笑放光电后塞进了充电器,没想到真的有974mAh,看来说务本虚标的幻想破灭了。

E6内部灯头侧的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工艺的导电铜柱,筒身为端面导电结构,可以稍拧松尾盖,以防止误碰开关。万一在口袋、背包中打开了最大亮度,那可是比较危险的呦。

E6的黑色氧化比较厚实,着色均匀无色差,三级军规硬质氧化,可以增加筒身的耐磨性,筒身镭雕印字是灰色的,不细看将隐在筒身泛光的黑色之中,显得别有一番风味。

这外观真的是挺入眼的,深沟显壑,抓握的稳定性和通风散热能力无需多言,这超厚的筒壁带来的就是肌肉感,E6的抗跌落能力达到了2米。

E6同样使用的是铝合金作为筒身材料,强度大、易加工、耐酸碱、散热性好,这是最适合做手电的金属。

得益于良好的选材,E6的作为一款EDC手电,突出的就是轻巧,空筒重量只有50克,带标配14500电池的重量也只有74.7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重量了。

E6的筒身长度只有86.5mm,灯头直径约为29mm,筒身直径20mm,拿在手里是这种感觉,算是相当小巧便携了。

身材小巧最方便之处就是随身携带,E6还有一个固定式的不锈钢镀黑抱夹,抱夹宽度约为6.3mm、夹持厚度约为3mm,与筒身粗壮的风格比较相配。

可以用抱夹随手将E6挂在背包、口袋、帽檐等位置,平时挂着不觉累赘,需要时随手抓起就能使用,非常方便。

E6的尾盖边缘有3个凸台,每个凸台上有扁平的穿绳孔,孔隙宽度2.5mm长度5mm,如果能改成一个凸台有双孔就更好了。

E6不带手绳可以倒立放置,配合柔光罩就成了一盏小型营地灯。个人建议:如果尾部增加强磁铁,能够吸附使用解放双手的话,就更实用了。

灯珠小巧,却带来超远射程

E6使用一颗欧司朗KW CSLPM1.TG型号LED灯珠,这是一颗长方形的小核心,最大光通量达到了900lm,正白光色温,是一款远射型灯珠。

与远射灯珠配合,E6使用一个光面铝合金光杯导光,灯头使用镀增透膜钢化玻璃,保证更加聚光的效果,增加光线的透过率。

小核心、光面杯、大灯头、深灯杯,E6是一只标准的远射型EDC手电,距离稍远一点才能拍出满满一杯黄水,这就是E6的出光光路。

E6的光斑小而亮,主光斑亮度均匀,副光斑与主光斑亮度差距较大,这是为了保证更充分的中心光强,达到了4.2万cd。

从光柱来看,光线出筒几乎不会发散,副光斑的亮度不易拍摄,光柱笔直向前,冲入夜空,带来清晰的照明,可以在山里作为光信号实现远距离通信。

E6的最大射程能够达到400米,夜色下,城市灯火映衬,光开一路笔直照亮前方,250米开外依然非常清晰,主光斑集中照亮远方,副光斑提亮近处环境的亮度,照明前后通透、层次分明。

远射手电也有较好的铺路效果,稍压低灯头,就能利用主光斑铺满路面,副光斑光线开射大约呈60°,也能保证人眼的视野大部分都被光线覆盖。

E6使用了成熟技术的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相机可拍摄的频闪和电路的啸叫,对人眼比较友好,眼睛看起来会更舒适。

E6有3个常亮照明档位,分别是低亮10lm、中亮100lm、高亮900m。从夜晚的实际效果来看,3挡亮度、照明范围、照射距离都逐渐增大,能够保证夜晚不同环境亮度情况的使用。

开关简单,却能灵活操作控制

E6是侧按开关手电,灯颈部位有一个平台,上面是侧按开关的胶帽,直径约10mm,外部有不锈钢压环,黑白分明,胶帽呈圆弧状凸起,具有较好的手感,在黑暗中易于通过触觉迅速找到位置,便于盲按操作。

胶帽中间还有务本的W键透明窗,内部有蓝红双色电量指示灯,在转换亮度的6秒之内显示当前电池电量情况。蓝色常亮表示电量大于90%;蓝色闪烁表示电量大于40%;红色常亮表示电量大于15%;红色闪烁表示电量即将用尽,需要尽快更换电池。

开关表面积比较大、位置比较靠前,手指操作也会比较方便。开关按键的触发行程约为2mm左右,手感比较清晰,操作反应比较灵敏。

E6的操作逻辑比较合理,单击实现开关机,开机将开机记忆档位,长按开关实现低—中—高三挡循环,选择到合适的档位松手即可,适合快速调光使用。

无论开机或关机状态,只要双击开关,E6就能直接进入爆闪模式,以实现应急功能,再次双击可以在爆闪和SOS之间转换,单击关机退出闪烁模式,长按无反应。

侧按开关的手电容易误开机,E6除了稍拧松尾盖断电外,还设置了按键锁定功能,只要在关机状态4击开关,就能实现锁定,此时主灯闪烁3下提示使用者;此时按动开关,W电量指示灯同样将闪3下,不会开机;如需解锁同样需要4击开关,主灯开启低亮档位即表示已解锁。

如果你想试一下3击开关是什么功能,白天可能不容易发现,光线较暗的环境才能看清楚,原来这是W指示灯的呼吸灯功能开关方式,打开呼吸灯便于发现手电位置,关闭呼吸灯能够省电。

厚实的筒身、无直充开口、螺纹密封圈,使E6具有1.5米的抗跌落能力,以及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无论何时使用,完全不必担心进水损坏。

电池虽小,却有较长的高亮度续航能力

按照惯例,还是要对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圆柱形筒身配抱夹可以起到防滚的作用。

先来看看使用锂电池的效果,E6的3个档位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聚光高亮照度超过了15万勒克斯,看起来确实很亮。

开启极亮后约30秒开始缓慢降档,肉眼无法察觉亮度变化,35秒后降档完成,照度明显高于中亮档位。

此后,在续航过程中,可以随时手动开启高亮档位,并且按照最初的降档模式工作,随着ID纳凉的下降,照度逐渐下降,直至约72分钟时,手电自动关机,这种随时能开启高亮保证使用的长续航能力超出了我对EDC手电的预期。

在照度测试的前8分钟,使用热电偶连接灯头测温,开启高亮,升温显著,降档后温度上升趋缓,最高达到48.7℃。

室温27.8℃下,灯头温度最高约为50.8℃,要小心不要握着灯头以免烫伤,在户外通风状态良好的条件下,温度能够控制到43℃左右,还是比较安全的。

E6除了使用锂电池,还能使用碱性电池。从两种电池的照度对比情况来看,低亮10lm、中亮100lm,两种电池无差异。由于电压低,使用碱性或者镍氢电池,高亮档位光通量为350lm、照度约为锂电池的2/5左右。

使用碱性或者镍氢电池,由于功率低一些,发热量小,持续的时间要长不少,约3分30秒才开始降档,降档后的照度同样高于中亮档位。使用碱性或者镍氢电池,E6的续航能力也有1个小时。

日用小筒,却有超出预期的照明效果

E6作为一只EDC随身手电,外观小巧、做工精致、便于携带、操作灵活,最主要的是能够在需要时发出最大能量,带来超出预期的照明效果,聚光远射能力在EDC小手电中居于前列,让你无惧黑暗和前路。

最方便的就是E6标配了高电压、可充电的锂电池,也能兼容正常电压、获得性高的普通AA即5号电池,亮度差别不算太大。这样一只高颜值、易使用的EDC手电,现在还有90元的优惠券可以领,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