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如何更改非智能机内置固定号码 紧急求助!!!

楼主(2021-07-01):
求高人指点,山寨的电话手表,非智能机,电信卡专用,目前插了电信卡,可以正常接电话了,但是手表只内置了电信的10000和10001,想改一下这两个号码,个人认为读出固件,然后更改这两个号码,再写回去应该就可以了,但是本人对相关内容不太明白,自身水平略懂汇编,对于操作仅限于能够按照说明进行操作。特此向坛友求助!怎么查看是什么芯片?一般用什么对应工具读取和写回。

网友A:
看能不能把号码存在某个数字键上,一键拨号

网友:
“手表”

这得对嵌入有深入熟悉才能做到了。。。。普通的手表是由app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把号码存在某个数字键上,一键拨号

没有数字键,要是有就可以拨号了。只有选择键和拨打键。

网友B:
这种手表都是APP设置号码的,没有APP这个表根本就没法用,螺丝卸掉,拆了看看里面?,不会拆的话,不要拆,排线太多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表都是APP设置号码的,没有APP这个表根本就没法用,螺丝卸掉,拆了看看里面?,不会拆的话,不要拆, ...

非智能机,有点类似于老人机,直接插上电信卡就可以接电话了,打电话也可以,就是只能打内置好的10000号和10001。两个按键,一个调上下,一个接打电话,没有键盘和其他按键。APP就别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智能机,有点类似于老人机,直接插上电信卡就可以接电话了,打电话也可以,就是只能打内置好的10000号 ...

这种手表连接电脑,应该会出一个几十KB的存储盘,你看看里面的文件,能不能找找线索?  文件不要动,复制出来看,动了手表可能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表连接电脑,应该会出一个几十KB的存储盘,你看看里面的文件,能不能找找线索?  文件不要动,复制 ...

我也是这个想法,以前Java系统的非智能机都可以连接电脑改东西的,现在这个是卡在驱动那了,需要高通的cdma sms驱动,度娘上也没找到。所以上来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想法,以前Java系统的非智能机都可以连接电脑改东西的,现在这个是卡在驱动那了,需要高通的cd ...

高通方案的手表,比较冷门,一般都是联发科的,要不拆开,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型号,没有APP这个手表就是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通方案的手表,比较冷门,一般都是联发科的,要不拆开,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型号,没有APP这个手表就是 ...

也可能是联发科,不太懂,不过现在是驱动不好找。找到驱动才可以进一步研究,现在可以正常接打电话,只是打的号码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通方案的手表,比较冷门,一般都是联发科的,要不拆开,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型号,没有APP这个手表就是 ...

插到电脑上显示设备为: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msm ,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