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蓝牙功放(场管开关电源/2SC5200+2SA1943功放/遥控关机/过热过欠压保护)

楼主(2021-07-01):
外壳用的是监控主机的壳子,因为很喜欢开关电源的轻便小巧,所以决定用开关电源做音响功放。

电路结构

开关电源PCB:494半桥驱动场管电路,MOS管温升很小,只用了很小的散热片。

整流滤波PCB:输出三组电压、 正负32v(8T+8T) 、 正负12v(3T+3T) 、  8v(2T)

分立元件末级功放,以前改造5.1声道功放机是做的,增加了一块喇叭保护板

完美移植经典分立元件功放电路,OCL电路原理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85

只有这部分PCB是打样的

LM3915双声道电平驱动PCB

因为开关电源是开环状态没有稳压电路,所以设计了过欠压显示/保护电路,用模拟超压的电路增加了一个手动关机的按键

蓝牙模块和主音量电位器,因为蓝牙模块上配有遥控器能调节音量大小,所以主音量电位器没装调节帽

蓝牙模块用的是国产的JL杰理蓝牙芯片

蓝牙模块上有一个蓝牙状态显示LED,模块工作时或闪烁或常亮,遥控器关机时不亮,用这个信号控制遥控关机电路。

12v附电源 和开机保持电路

场管电源/开关机/过欠压/过流/过热/整流滤波电路原理图

2SC5200+2SA1943分立元件功放'喇叭保护电路原理图

LM3915双声道电平驱动电路原理图

制作过程中最难的是这个驱动变压器,重绕了几个494驱动开关管的驱动变压器 ,主变压器初级波形一直不是很好,最后用一个磁芯解决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开关电源工作稳定,场管几乎没有什么温升,功放后级也没什么噪音,这可能开关电源的开环状态对功放的影响很小吧。

DIY蓝牙功放测试视频:

END

网友:
在铁壳里不需要引出蓝牙天线?

网友:
用杰里的蓝牙后级做的再好也白搭吧

网友A:
上数字功放呀!

网友:
现在岁数大了。不爱折腾了,几十块钱买个车机,要屏幕有屏幕,要音质有音质,要功率有功率,就不要自行车了。

网友:
空间占的满满当当,大工程

网友:
满满的手工

网友:
做的不错  功夫也很深   能自制PCB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高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功放板的PCB很好看 原理图和PCB能共享下吗

网友:
搭线走的乱七八糟的,,,,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数字功放呀!

看法一样ta2022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网友:
PCB画的真漂亮!

网友:
水平相当高

网友:
两级差分业余条件管子根本无法配对,中点是个问题。

网友:
2SC5200+2SA1943做OCL,末级静态电流小了音质差,大了你这散热远远不够,还不如玩数字功放!

网友:
你这个功放部分是模拟的。用开关电源做功放电源的话:电源部分要屏蔽。整个模拟功放部分也要做整体屏蔽。信号输入部分要单点接地。模拟部分电路板走向也有很多要求。

网友:
本来也想做个做个功放来的,结果还是买了一个100W的蓝牙功放,然后组合12V3A的电源板,然而。。平时用长条形回音壁比这套还要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的PCB很好看 原理图和PCB能共享下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y4zhFgyeaFBQ3j-C3a4RQ
提取码:jvcr

网友:
这么高端的玩意,配个杰里的蓝牙有点掉价,搞个高通的蓝牙板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