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无法识别颗粒问题

楼主(2021-07-01):
主控3281BB 无法识别颗粒、大佬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板子是3281BB、上的颗粒是东芝9DDJ 4E颗粒。焊上以后无法识别颗粒或者主控、默认跳线R44.1.8V、  R7 跳CE线

前后折腾。把跳线换去R43  拆掉R7 R6 都无法识别颗粒、。颗粒上过903测试架 没有问题、主控单单插入电脑能显示出来、

来回换了几个板还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主控上与颗粒通信的8个数据线有问题或CE线有问题,只有这样才会造成主控和颗粒各自正常,但相互之间不正常,可以按楼上说的,加焊主控试试

楼主: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来会整了 10多次了、图片上焊的有点歪。是因为实在没精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来会整了 10多次了、图片上焊的有点歪。是因为实在没精力了
...

实在没有精力的话,垃圾桶是最佳归宿。

网友:
颗粒都没对齐

网友:
植锡不均匀,芯片高低不平没看出来么

网友B:
你这个图一看就没焊接好啊

楼主:
焊好了很多次了、拆了焊 。焊了拆、这个最后一次瞎整的 。、我想问 贴9DDJ 跳线需要咋安排之类的

网友C:
植锡或焊接不过关,多练练

网友D:
换板子试过吗?

楼主:
做了不少903和 3267盘都没啥问题。3281一直不行、是啥原因、图中我去掉了R7 R6      跳线默认1.8V、除去焊接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锡或焊接不过关,多练练

图片上确实是歪了。之前焊的多正都没法识别、、做了不少903和3267都没这反应、3281BB 单贴4CE 东芝9DDJ、跳线要如何整才行的。我现在R7.R6都去掉了电压R44.1.8V、焊接来回试了好多次了、焊的多正 都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子试过吗?

换了3格板子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我跳线 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精力的话,垃圾桶是最佳归宿。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跳线如何整。去掉R6 R7 电压弄到 R441.8现在

楼主:
图片上的。焊接确实是歪的、因为焊接了多次、都无法识别。为了拍照就瞎整上去而已、、、想问下除了。焊接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不识别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一看就没焊接好啊

为了拍个照片。瞎整上去的、之前焊好了也没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子试过吗?

对了 我之前贴过3281AB 蓝色那款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试试短接能不能认

网友:
4CE短R7吧再不识别跳R43一般焊接不出错不识别就是电压问题或主控虚焊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是颗粒的、问题、这个颗粒不植锡 上测试架 正常、      植锡后 在上测试架就少了一行CE。、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我干脆反着贴。隐蔽掉两个2CE。出来32GB:sw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