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铝箔纸,都有哪些下在应用?

楼主(2021-07-01):
这种铝箔纸,都有哪些下在应用?都是干嘛呢用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里:用来固定电路板托盘,和屏插件.

网友:
隔热,连接,紫薯布丁

网友:
房顶太阳能管线包扎防晒

网友:
红包买了给空调管路包裹一下,上十年了包皮都烂了,还可以管几年

网友:
活动一块多钱包邮一卷,买过,乱用

网友:
热水器排气管连接

网友:
用来包户外的管线特好使

网友:
用处多着呢,,,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出水管隔热,冬季水管包裹防爆,EMI屏蔽,燃气热水器强排管道密封,抽油烟机管道密封,低压排水管道漏水密封。
暂时想到的就这些了

网友:
在农村搪瓷碗磨出洞粘上又用。

网友:
机顶盒的 用户卡 用旧了碎裂,非接触那一面贴两层 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
最好是用在某个按键失灵的遥控器上,万试万灵了。

网友:
补脸盆、遥控器失灵,我就用了这两个地方

网友:
油烟机排烟管和墙壁止回阀接头

网友:
就没人说些高级功能,比如屏蔽电磁波功能之类的

网友:
我的是限流电阻和4056充电板等,发烫地方用。数码相机等高级电路有紫铜胶带,脱落后可以用铝箔胶带应急替代。

网友:
这种相对铜来说廉价,可以用来屏蔽。。。

就是很难焊接,没法形成屏蔽圈。。。

真的铝箔下面有胶的,有些卡车漏水就贴这个。。。不过现在都用镀铝、铁膜了。。。

网友:
我们都用这玩意粘盆子,农村大集上有卖的,一块钱给20㎝吧

网友:
防晒,均热,防水很多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