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48v铅酸充电器是不是垃圾 经常不转灯

楼主(2021-07-01):
经常不转灯
春天嗷嗷叫,拆开了风扇居然没有油,md

那年去几家电动车专卖店买原厂充电器,要么贵的离谱,要么不买给我,日
最后买了这么个东西
哪能买到靠谱的充电器?一般什么价位?
以前淘宝xi普洱旗舰店60多一个我没买,现在降价了不少,怎么降那么多是不是缩水了
唉md

楼主:
八角芯片完美被线挡住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还是原厂的比较好,曾经买过一个兼容的,结果充的48V的电瓶全部膨胀了

网友A:
目测的确是山寨系列了,如果背面光秃秃20元包邮系列了。

网友B:
淘宝,西普尔代工的基本都是所谓原厂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的确是山寨系列了,如果背面光秃秃20元包邮系列了。

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拍照

网友C:
不转灯可能是你的电瓶缺水。。。。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西普尔代工的基本都是所谓原厂充电器

买过一个西普尔艾玛杂交的,记不清了
纸包装是艾玛,打开一看西普尔,我怀疑我被骗了
明天把它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转灯可能是你的电瓶缺水。。。。鸟

同意。电池老化也会不转灯,拆开电池盒看看电池起鼓没有

网友:
充电器插电也有讲究,先插电瓶再插220,先拔220,再拔电瓶,拔错了有的充电器会不转灯的。

网友:
不转灯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铅酸的试试绿源的,咸鱼淘个二手就行

网友:
刚好我有一个在某宝西普尔旗舰店买的西普尔48V 20AH ,买来有几个月了,当时价格是六十多块钱,缩不缩水自己看照片吧

网友D:
不变绿,是你电池缺水了或者充鼓包了,跟用什么充电器关系不大。电瓶车充电器最好用定时插座,这样不会充鼓,电池不充鼓,就会很耐用。我电瓶车60V20A的骑三年了,一万二千公里了,平时都有定时器,最多也不超过10小时,一个也没鼓包,现在还能骑三天,上下班单程10公里,充一次电能骑60公里,跟刚买的时候比衰减的不算多。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定时器,铅酸电池最怕鼓包。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
充不到充电器的电压啊~~~

网友:
夏天容易不转灯。串一个二极管吧。降压0.7伏就行了。

网友E:
买二手原装的不就完事了

网友:
前几天垃圾桶边捡了一个,写的江苏宗申,经过测量是输出线断了,自己换了就好了,内部元件满满,生产商为西普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变绿,是你电池缺水了或者充鼓包了,跟用什么充电器关系不大。电瓶车充电器最好用定时插座,这样不会充鼓 ...

就怕这个,天气一热就开始用定时器了,时间不好把握
骑一个小时后应该充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二手原装的不就完事了

一手都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