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RICO奥睿科nvme固态硬盘盒 全铝外壳 搭配三星PM961硬盘拆解简测

楼主(2021-07-01):
618入的

颜值还可以
冲着Type-C接口和铝合金外壳买的
都上nvme了,没有10Gbps怎么行

装一根三星PM961 250G
早知道买981的,价钱差不多,性能高多了

撕下标签观摩一下

硬盘盒主板

瑞昱RTL9210

安装上去

转换芯片也来一块导热块

电脑只有USB3.1 GEN1  5Gbps,体验不了10Gbps。。。。。

实际使用写入和读取都能到370M/s,gen1接口的极速了
长时间读取写入,外壳也只是温热,不知道是外壳散热太好还是硬盘发热不大

网友A:
加棒子的硬盘才126,赚大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棒子的硬盘才126,赚大发了

这个价格只有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只有壳吧。

只有硬盘盒,一个硬盘就要199元了

网友C:
价格占比太大,一直忍住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占比太大,一直忍住没买。。。

U盘被撞坏+618=买移动硬盘。。。。

网友D:
性能不怎么样啊

网友E:
巧了,我也是奥睿科的硬盘盒配三星PM961。楼主是不是买的双协议的那个版本?我的这个只支持NVme,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不怎么样啊

只用了5Gbps当然只有370m/s啦
用10Gbps速度应该可以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了,我也是奥睿科的硬盘盒配三星PM961。楼主是不是买的双协议的那个版本?我的这个只支持NVme,便宜很多 ...

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

哦,这样啊,其他的貌似都一样,但我买的那款不是全金属的,只有顶盖是。后盖缩水成塑料的了,导热垫也只有一块长的。

网友F:
和69的芯片一样,贵在外壳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69的芯片一样,贵在外壳上了

对,硬盘盒里面主板看起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