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unstech CX-M57收音录放CD组合机拆机

楼主(2021-07-01):
sunstech CX-M57面包机是05年产的,有收音,磁带录放,CD播放功能.
该机收音芯片是TA2111N,集成度很高的立体声解码单片IC..CD是东芝的TC94A34FG,磁带芯片忘记拍照了,功放是应该是TEA2025.
拆机是为了打摩一下收音电路,因为对比另一台东芝收音机,收音灵敏度明显差一档次,
拆开后发现电源设计节约成本很感人 :  9V稳压二极管+调整管稳压约8.5V供电CD ,串330欧电阻降压到5.5V给TA2111N, TA2111N收音电路因为单面板的关系,电容很少且位置很远.

于是用拆下330欧电阻,飞线78L05稳压5V供电到收音,前后加上470UF并10UF MLCC电容,  TA2111N 6脚和22脚在后背并上100UF MLCC电容.装回后收音试听94.2/97.1/101.2/106.2  ,收音灵敏度比东芝收音机更好了.

这个机单声道声音很好听,如果开立体声解码,有解码的沙沙声,考虑加19K/38K/76K过滤一下,如果没效果,可能再外挂3401  3450之类的解码试试....近期很忙,迟点再考虑...

网友A:
我猜功放管是TDA2025

网友B:
看风格像广东中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功放管是TDA2025

TEA2025吧,你说的那个型号貌似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风格像广东中山货

这样看出来,中山哪家厂有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风格像广东中山货

这个是深圳产的,当年我家人就是出口验货的,这个是验货样机

网友C:
国产机电路布局除了乱之外,音质还是最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深圳产的,当年我家人就是出口验货的,这个是验货样机

机器是拿回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机电路布局除了乱之外,音质还是最烂了。

这台机而言质量还不算最差的,主要元件是进口的,塑料是用Abs原胶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是拿回来的?

工厂要准备样机给香港老大封存留底.因为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工厂验货.家人带回来后,有时老大过来因出差地点不同会错过了拿机时间.等一段时间,,而产品又出货了,没有封存意义了,老大就叫手下留下自用了.所 以我家当年有无数台样机送亲友的....

样机通常是出货后的指标和样机不同会起争端,才会用到样机对比,如果是顺利出货,就用不上,内行人基本上都懂这种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而言质量还不算最差的,主要元件是进口的,塑料是用Abs原胶粒的… ...

说得对,这种低端机算是好货了,至少用了不少磁环.扎线和胶少.音响指标也是有保证的.用了十几年也正常.

因为是出厂价几百块的机,拿出来和几千几万的来比,那不用比了.

我当年做过山水高档组合音响的.扎线,物料,元件,喇叭,连接器,都有着硬性的规定和扎线工艺要求

网友(2021-09-18):
应该是不错的技术好贴,怎么楼直接就给盖歪了

网友:
很明显是国产山上机,别以为打上TOKYO JAPAN就是日本公司,而且没有一颗零件是日本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