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D3000E-S1戴尔服务器电源要如何短接启动输出

楼主(2021-07-01):
端子的测量电压

请问大神们要如何短接才有输出呢
通电默认风扇低速转
接了第六根线 指示灯就亮正常灯 还是没输出

楼主:
那些电压都是端子跟地测的电压

网友:
可以搜到这样的接法,没这款无法验证。HP的方便,淘宝都有现成的带端子输出板。

网友A:
3V左右那几个一个个短路试试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左右那几个一个个短路试试看呗

试完了不行才发帖求助的,跟地短接也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完了不行才发帖求助的,跟地短接也试过

3.3V两两组合跟地短接,每次试试同时短接两个3.3V,不行再换两个。找到真正的地,别测没有电压就认为是地。

网友B:
地线应该好找。看输出电容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应该好找。看输出电容的负极。

已经没得试了,竟然炸了  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2021-10-08):
有戴尔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
ibm的
字数你妹

网友(2023-03-23):
有偿提供D3000E-S1脱机启动方法,需要脱机启动方法的可以发邮件咨询11423600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