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做一个台上阀门方便使用

楼主(2021-07-01):
偶然机会弄到了一套台上阀门,(沈阳燃气公司生产的百彤台上阀门,百彤公司是煤气公司下属企业,生产台上阀门和胶管燃气阀门、3通等,)在煤气开栓前把台面合适位置用开孔器开个孔,
等煤气公司员工来开栓时候告诉他要用这套阀门,然后购买他的一些接头等材料,就按照我的要求安装完成了,一点东西不买他的他可能不给我安。
要不然煤气阀门要安装在台面下面的柜门里面,每次开火都要开柜门。

网友A:
关火不就不漏气了嘛,关键要买好的燃气灶,杂牌别买。

网友B:
总阀从来不关,燃气灶有自动熄火保护的。

网友:
都是灶具一关了事……

网友C:
楼主真正是城里人

网友D:
直接关燃气灶省事,以前用气管倒是每次先关气罐,烧了管子里边的余气再关燃气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火不就不漏气了嘛,关键要买好的燃气灶,杂牌别买。

可能怕关火了阀门坏了跑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阀从来不关,燃气灶有自动熄火保护的。

保护中间那一段不锈钢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正是城里人

我在二线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关燃气灶省事,以前用气管倒是每次先关气罐,烧了管子里边的余气再关燃气灶 ...

怕软管里面有气浪费了

网友E:
现在的灶具很少出现旋钮漏气的,你如果拆过就知道了,漏气的机率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灶具很少出现旋钮漏气的,你如果拆过就知道了,漏气的机率非常低…… ...

你说的非常对

网友F:
阀门开关越多,漏气地方越多,多一个隐患地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阀门开关越多,漏气地方越多,多一个隐患地方而已。

没多一个阀门,煤气公司在柜门里面有个小球阀没有安装,我安一个这个数量上没有增加

网友:
感觉这个阀门安装方向可以调整一下,管路都反向调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软管里面有气浪费了

直接关也不会浪费,软管一直有压力感觉不爽,出租房通风也不好。现在用的铝塑管,安全多了,我装完燃气第二个月开始使用不锈钢管

网友:
我还在用煤气罐 每次都关掉 以前就说怕老鼠咬管  一直习惯下来 防止漏气。

网友G:
隐蔽处的燃气管路中要尽量不用或少用接头连接,这货不同与水路、漏了可以及时发现,建议楼主在台下安装燃气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隐蔽处的燃气管路中要尽量不用或少用接头连接,这货不同与水路、漏了可以及时发现,建议楼主在台下安装燃气 ...

正解!

如果发生油锅着火等事故,人接近不了燃气灶,气灶自带开关将关不上,因此,总开关不能太靠近炉灶。
我的经验是总开关设在厨房进门处,一旦发生不测,人退出顺手一关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