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霍尼韦尔VG-311垂直陀螺仪拆解

楼主(2021-07-01):
这个是和上一个航向陀螺配套的,提供俯仰横滚信号给地平指示器的

铭牌 Honeywell vertical gyro 311

接插件很大,但用到的引脚却不多

变压器之类的东西

陀螺线圈

里面滚珠生锈了,废了老大劲也没清理好

轴承是和滚珠可分开的,型号是BARDEN 34BSX55

附上驱动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b4y1C7yT

网友A:
很精致,好像看到了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致,好像看到了水银开关

不是水银吧,液体是透明的

网友B:
拆人家导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人家导弹的吧?

不懂可以查查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可以查查再说

我不懂,也不想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水银吧,液体是透明的

氯化锂酒精溶液

网友:
通电陀螺就翻倒不扶正,启动或者修正电路有问题。

摘掉力矩电机的线,单给陀螺通电看它是不是还往一边倒。如果能稳定了就从力矩电机线往上示波器一级一级跑信号。还翻就是机械件被你拆坏了。

网友(2022-06-29):
这种机械陀螺转速都超过万转哦.

网友:
那个时候的东西真好呀。。。看起好舒适

网友C:
和手机上的比,简直大巫小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手机上的比,简直大巫小巫了

你手机上的微机械平台精度已经足够满足战术导弹了,比真家伙欠缺的是使用环境等级和可靠性。

网友:
这个可能是早期产品,现在的没有这么笨重。

网友(2022-07-29):
比国产的TC-4垂直陀螺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