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kyd25/dy 移动空调怎么拆机

楼主(2021-07-01):
TCL-kyd25/dy  怎么拆机 这个移动空调要先拆顶部黑盖才能拆全部,无奈顶盖怎么都拆不开。
有谁知道怎么拆的吗。

网友:
难道热量直接排会室内,还是有风管输到窗外?

网友:
按键周围加热看看能不能拿掉,里面或许有螺丝

网友A:
一般需要先拆侧板或背板,大部分里面有螺丝或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需要先拆侧板或背板,大部分里面有螺丝或卡扣。

我已经把四周得螺纹拆开了,但是四面盖板顶部螺丝杯在黑盖底下,不拆黑改就没法打开。

楼主:
偷偷告诉你们拆机就是要为了更好的改双管,但是目前还有漏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偷偷告诉你们拆机就是要为了更好的改双管,但是目前还有漏气。

这个盆用的好,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盆用的好,是个人才

洗脚盆式转向变径气管连接器

网友:
混数码的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偷告诉你们拆机就是要为了更好的改双管,但是目前还有漏气。

这个脸盆弯头厉害!!!!
如果顶部螺丝在黑盖下的话,那个黑盖应该能够掀开~底下可能不干胶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