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松下EZT121改2并18650后掉电严重

楼主(2021-07-01):
手上有个前两年从某鱼购入的EZT121,原主用注射器筒身改了个可替换式电池仓,前几天没事干,把它重新改了下,用两颗LG电芯并联改成内置电池了,没有加保护板什么的,电批本身也没有电路板,直接通过原装的简易正反转开关连接的,奇怪的是改完后发现会自动掉电,当天充满4.2V的,第二天只有4V左右了,这就很神奇了,电芯本身没什么问题,内阻17左右,记得前些天看到过一个帖子有朋友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可惜当时有事帖子没看完,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帖子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哪位大佬能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是其中一个电芯自放电比较严重,拖累了另一个好电芯就会自动掉电!

网友B:
电芯以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联之后就有问题了!
如果拿出电池,开路存放,依旧掉电,你懂得!

网友C:
LG动力电池属于比较差的,本身漏电就很可观,见下表格,不排除有些用过以后漏电会继续加大。应该把两个电池都拆下来单独检测一下,把漏电大的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其中一个电芯自放电比较严重,拖累了另一个好电芯就会自动掉电! ...

两节电芯都没有问题的,内阻17左右基本一致,之前都在用的,充放电都正常,放那里一段时间也没有出现过掉电现象,不然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以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联之后就有问题了!
如果拿出电池,开路存放,依旧掉电,你懂得! ...

为什么并联之后就会有问题?除了点焊也没进行过其他操作啊,正极也用青稞纸绝缘处理了,整个过程中也没有意外短路之类的情况出现,我现在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动力电池属于比较差的,本身漏电就很可观,见下表格,不排除有些用过以后漏电会继续加大。应该把两个电池 ...

电芯之前都测试过的,内阻一致,17左右,之前充放电保存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关脏污漏电?

网友D:
我这两把是直接改的7.2V,没去注意掉不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把是直接改的7.2V,没去注意掉不掉电

没注意肯定是不掉电了,不然你充完电过几天要用就会发现没电了

网友:
我是改的保护板加1节SONY C6,把原来的充电线换成USB充电,极其方便!淘宝上买1A的充电保护板,太大的放不下。充电红灯,满电绿灯,不需要2个并联。

网友E:
两颗电池的内阻不同,掉电速度不同,然后相互充电,然后掉电....所以掉电很快

网友:
电池放电不同,内阻大小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颗电池的内阻不同,掉电速度不同,然后相互充电,然后掉电....所以掉电很快 ...

不是的,内阻基本一致,都在17左右,我之前都用内阻仪测过分组存放的,同一组的内阻相差最多0.5以内,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么大,我现在拆掉了一节,回头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内阻电压正常,保护板漏电?或电池自放电大(和内阻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