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多多上热销的双IC充电器 所谓双IC是哪两个

楼主(2021-07-01):
这种外壳都不是螺丝,没拆过
所谓双IC是哪两个,性能如何?

网友A:
一个开关电源,一个电源基准,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开关电源,一个电源基准,

你回答的太精彩了
能达到1安电流吗?

网友B:
双IC=光电耦合器+TL431

网友:
好一点的充电电源里 应该指的是
高压控制芯片通常8脚,
和lm358恒流 或者叫转灯芯片。

偷工减料的电源里 可能指的是桥堆和光耦,
tl431通常是3脚插件或者很小的贴片,
很难让人认为它是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IC=光电耦合器+TL431

管理员都说赞同了
大概率,廉价版所谓锂电池充电器
就是光耦+43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管理员都说赞同了
大概率,廉价版所谓锂电池充电器
就是光耦+431

早些年深圳华强北商家所称带IC的充电器,IC就是指光耦。现在的充电器应该高级一些了,会有光耦+专用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深圳华强北商家所称带IC的充电器,IC就是指光耦。现在的充电器应该高级一些了,会有光耦+专用开关 ...

感谢管理员点评
问个题外话
是不是只有帮帮团成员
才能在帖子中发相关视频?

网友D:
卡扣的,一个电源芯片,一个358转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扣的,一个电源芯片,一个358转灯芯片,

@拆机专家123
你好,那是不是若采用sun4004
这种充电IC都算不在一个层次,高级了
我分析,选择芯片,严重影响成本

网友E:
1A以内的,高压部分振荡芯片+TL431基准电压芯片(好点的用运放LM35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机专家123
你好,那是不是若采用sun4004
这种充电IC都算不在一个层次,高级了

成本肯定是因素,你说的这个贵358好几倍,属于专用IC,商家不可能用这个,阿宝阿多所谓双芯,要么是358,要么是431+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A以内的,高压部分振荡芯片+TL431基准电压芯片(好点的用运放LM358)

含1安吗?
看来,都是成本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肯定是因素,你说的这个贵358好几倍,属于专用IC,商家不可能用这个,阿宝阿多所谓双芯,要么是358, ...

@拆机专家123
你给出这样结论
我感觉咱们DIY肯定要用专用芯片
既然2S是你说的规律,那廉价1S充电器
4056都不会采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专家123
你给出这样结论
我感觉咱们DIY肯定要用专用芯片

廉价的(你说的1S:lol:)是高压端使用RCC电路、低压端几个电阻+一个稳压管组成转灯电路,转灯是渐慢式的,由于这类电路输出电压受控于高压端稳压管,所以恒压效果要差些,充18650这类对电压要求高的电池有点不适合,但是如果在后级,也就是低压端优化分立元件布局也能达到不超出4.2V的效果,前面也说了,问题是商家并没有这样做,低压端简单用几个电阻来改变转灯,自然不行了,

4056更多的使用在DC-DC电路,少见用在AC-DC里面
你要用专用芯片就自己在输出线后面加4056模块,当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廉价的(你说的1S)是高压端使用RCC电路、低压端几个电阻+一个稳压管组成转灯电路,转灯是渐慢式的, ...

@拆机专家123
名不虚传,解答证明没少拆,经验丰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含1安吗?
看来,都是成本惹的祸

这种电源,好点的给知名大厂代工,一般直接找个小厂谈个总价数量就完了,但是不管大厂小厂,原器件一定分高中低,板子厚薄分高中低,连铜箔的粗细都要算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好点的给知名大厂代工,一般直接找个小厂谈个总价数量就完了,但是不管大厂小厂,原器件一定分 ...

你揭示的太好了
所以,不能迷信原配适配器
闲暇无事时,自己DIY才靠谱

网友:
不是双核智能IC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