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风叶老化

楼主(2021-07-01):
用了十来年的风扇,换了电机,志高的电机力大无声,当装上风叶后转速飞快,没出什么风同比格力的风扇手档住感觉有明显的出风不同,观察发现风叶棱角比较平,估计时间长了风叶也有老化的现象。打算 上废品店再淘一个风叶试试。

网友A:
感觉你还是电机不配套,转速慢了。
理论上风叶是不会老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还是电机不配套,转速慢了。
理论上风叶是不会老化的。

所以换个倾角大一点的扇叶应该会好些

网友:
一般是转速问题

楼主:
转速没问题法法的响风散开了,不集中。风叶摸起来软软软的。

网友:
风叶老化的结果不是没有风。
我的风叶才是老化了,一开机哗的一声全部碎成块块........

网友:
不会是电机转向反了吧?

网友:
围观学习一个,电机

网友:
这个不是老化,也不是变形,受力变形是往直了变,不是变平

你这个就是小倾角扇叶,需要大转速,相比低速大倾角的更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