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夹娃娃机,维修改造。

楼主(2021-07-01):
用着,突然一个摇杆失灵,然后全部就失灵了。。。。。。
修吧

拆了,没发现什么毛病,又收了。。。。。。

接着拿出来再次查修。

螺丝等。

供电线,充电头不能大于1A

拆了波箱。

波箱三个马达。

抓取马达。(电葫芦?)

三个摇杆控制电机正反转。

内部

牛市芯片

首先考虑是摇杆问题,喷WD40。

不给力,侧看,焊盘掉了。。。。。

刮焊盘。

上松香

加焊

折腾红外感应线也掉了。

还是不行。。。。。。

继续查。。。。。

波箱连接线问题 ?

剪了波箱线

线没问题。

难道波箱线连接问题?

刮焊盘。

加焊。。。。。。。

还是不行,牛市芯片这边,掉了一根线,发现是灯带的。。。。。。(焊上去还是不行。)

用单独马达测试摇杆。

接上(测试后,摇杆也没问题。)

排查牛市。。。。。。有根黑色,那个玩意。好像断路。。。。。。

拆一个。

就是这个玩意。

焊上去

不是这个问题,又换了一个。

继续找合适的。

继续找。

这个好像看起来一样。

就这样把。。。。。。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折腾中。
因为牛市板,没有大问题,就是控制板,没反应。考虑直接把控制电路分出来。

方案一,直接改6通道无线遥控。。。。。。

方案二,改信号控制。。。。。。

方案三,改按钮切换马达正反转。。。。。。

方案四,直接通过改变输入电源正负极实现马达正反转。

综合考虑,还是直接用方案四比较划算。找个18650供电

用摇杆实现。

三个摇杆。都是六脚,三档。

实验个马达先。

好了。先做一个测试下。

接上电源。(没问题。)

一鼓作气,直接全部改了。

废了三根数据线,用来飞线

。。。。。。。。。。

供电集合。

飞的眼花缭乱。。。。。。

装机

接电测试,没问题。(一次成功)

考虑到,直接供电,用充电头,电压太高。5伏特会电机压力大。用降压模块降压。

电流方向。(接反会渣。)

电路图。

直接从供电接口取电。

好像有虚焊,加固一下。

加固中。

焊接上。

降压到3伏特左右。

测试,没问题。

找个开关。

找个脚柱

打孔设备选择。

固定降压板

打孔装开关

大小合适

这个开关,直接用来,关闭控制电路。

设计合理。

纳尼。。。。。。。这一坨线是。。。。。。。。。。

盖上盖子,谁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白色充电头,线,变成了黑色,因为折腾来,折腾去,不知道去哪里了。。。。。。)

楼主:
上试玩视频。

网友A:
 让我想起模拟炒股、、、、鸟。

网友B:
大工程了,比你上次给ITX电源接线还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模拟炒股、、、、鸟。

折腾的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了,比你上次给ITX电源接线还费功夫。

耗时大约1+月。。。。。。。

网友:
改得好呀,技术大佬

网友C:
这款中奖概率应该不错,大于百分之50抓住。很多商店抓娃娃机,每天关门后可以调试概率,高级款带遥控器一键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中奖概率应该不错,大于百分之50抓住。很多商店抓娃娃机,每天关门后可以调试概率,高级款带遥控器一 ...

新款的,一键抓取,十字摇杆。

网友:
真正的夹娃娃机很难夹到娃娃

网友:
蓝色线刮上面有啥用

网友:
看标题就想进来问问你,夹娃娃机的机械手力度是不是能调................没想到

网友:
原来是玩具夹娃娃机,小公举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
神医最近好闲啊

网友:
自己家玩的?

网友:
接了这么多线,大工程了,大佬辛苦了
不过,这种玩具以前也修过,我一般是直接保留机械结构,然后自己弄单片机改装功能(还加过PC上位机控制软件的),或者说直接用单片机实现,不是很复杂的,相反这种直接接线感觉好麻烦,而且往往功能缺漏/迁一发动全身(以上仅为个人意见,轻喷)

网友:
费老大劲了,看来集成电路确实有道理尽然!

网友:
还以为 楼主 改投资了 娃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