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的光明,我从不等待:纳丽德E52手电使用评测

楼主(2021-07-01):
纳丽德NEXTORCH作为一线装备大厂,产品已经形成系列,作为一个大家族,还有几个子品牌,旗下包括手电、工具、配件等各种装备,性能出众、品质过硬,很多都是现役在装,也深得户外玩家和战术爱好者推崇。

单从手电来讲,纳丽德也包括多个系列的产品,涵盖战术、勤务、EDC、医用等多个细分领域,性能可靠稳定、亮度足够、操作简便,家族特色鲜明,自成一派。

这么多手电,先来看看照明效果,随手一按,光明即来,确实是黑夜的明灯,这是哪一盏灯呢?

今天要介绍的是,纳丽德新推出的使用21700电池、最大光通量达到2500lm的直充日用手电——E52,这也是对前代产品E51的升级,各项性能显著增强,做个简单介绍,下文中简称“E52”。

经典外观,简约低调,强度可靠

纳丽德手电一贯的白绿相衬的硬质纸盒包装,最突出的显示了2500lm的最大光通量,配色低调、简约沉稳,主要特点和相关数据印制都很清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表面是手电UV印模,所见即所得。

包装盒内部是塑料收纳仓,标配除了充电线、抱夹、备用胶圈、手绳外,还有一颗21700原厂锂电池。除此之外,纳丽德还有战术指环、柔光罩、交通锥等很多配件可供选配,进一步拓展E52的使用。

E52使用的是21700电池,整体显得粗壮有力,但也并没有牺牲体积:全长约为145mm,灯头外径30mm,筒身直径约27mm,尾部直径约29.5mm,单手拿着就是下图的感觉,也不算太大,属于中直定位的手电。

E52的空筒重量刚刚117克,装上原厂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也才刚好190克,算是一款轻量化的装备,平时放在包里、别在腰带上、拿在手上使用都不会觉得太大太重。

纳丽德手电一看灯头八根加强筋的外观就知道,E52传承了上代产品E51的设计,也是力求简约和低调,整体性较强。铝合金材质外壳在保证轻量化的前提下,具备良好的强度、质感和散热性能。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只是这次的氧化略微发乌,没有反光,应该更适合战术手电,白色镭雕印字清晰,彰显做工和品质。

单向不锈钢镀黑抱夹,可以将E52夹持在背包、腰带等位置使用,增加携带方式,并起到防滚作用。抱夹是加宽设计,抱臂宽度达到5mm,夹臂宽度最大也达到了7mm,加持厚度约为6mm,不锈钢夹子弹性很好,夹持比较牢固稳定,方便携带和使用。

E52的筒身是带横纹的小菱形滚花,增大握持的稳定性和拧动尾盖时的手感,同时也能兼顾通风散热排汗的效果。不得不说,21700电池的手电,确实在手感、续航等方面更胜一筹。

前面也说过了,纳丽德有很多手电配件,将抱夹拆下后,可以安装TA30 MAX配适的FR-2战术指环,进一步拓展E52的携行和操作方式,实现灵活用光,提高操作效率。

E52的尾部有双侧单手绳孔,个人感觉U型凸耳的长度足够,应该做成双侧双孔,配合手绳使用才更加方便,也不会影响手电倒立。

标配手绳为可调节尼龙绳,操作时挂在手腕上,就不怕意外掉落了。其实,掉了也没事,E52的抗跌落能力达到了2米,最多表面露白,不会损坏功能。

E52倒立使用时,还可以装配纳丽德旗下的交通锥、柔光罩等配件,进一步增加E52的用途,同时也能解放双手。

拧开尾盖,可以看到镀金弹簧和大面积的镀金导电触片,镀金是为了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E52标配一节4800mAh的21700锂电池,E52采用端面导电,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

筒身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的铜丝导电,虽然只有负极单向伸缩压紧电池,但弹簧弹力较大,使用中没有断路跳档的情况。E52的筒身壁厚达到2.8mm,足以应对日常高强度使用。

升级灯珠、开阔照明、黑夜良伴

E51采用的是欧司朗灯珠,最大光通量约为1400lm,E52直接将发光核心升级为CREE XHP50.2,最大光通量达到2500lm,单从亮度来讲,实现了显著的提升。

E52灯头采用一片镀膜钢化玻璃,镀膜颜色比较浅,在一定角度下,可以看到玻璃边缘略淡淡蓝紫色。镀膜可以提高光线透过率,使光看起来更亮。

E52采用了橘面铝合金光杯的漫反射式导光,灯头通光口径达到19.5mm,灯杯深度大致为25mm,再加上灯珠为5050封装,使E52更偏向于泛光手电。

灯珠和光路配合,形成满满一杯黄水,黄色反光清晰均匀,也就意味着灯珠发出的光线能够带来比较柔和均匀的亮度。

从对墙光斑来看,中心主光斑小而亮,没有光强很大的中心点,外围副光斑形成亮度较低的光环,主副光斑之间有一条偏黄的低色温带,光线从内到外形成三个层次。

E52使用的是当前主流的LED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对人眼非常友好。

大灯珠、小光杯,E52是泛光为主的手电,最大光通量为2500流明,在开阔的户外环境,E52的主光柱出筒发散角度约为10°左右,这就保证了一定的聚光效果,副光柱开射角度约为70°左右,这是泛光筒的显著照明特点。光线出筒很亮,亮度随照射距离逐渐下降,照射范围随距离逐渐扩大。

个人感觉,除了特定场景使用,泛光手电还是更实用一些,因为手电一开就能带来宽阔、清晰的照明效果,整个视野之内都是一片明亮,再加上人眼在夜晚的视力距离也不会太远,一款E52这样的大光通、高亮度的泛光手电足够了。

E52的泛光照明视角较开阔,分散后的光线比较柔和,整个照明区域没有过于刺眼的反光,整个开阔的视野内都很清晰,更方便大范围搜索使用,能给人带来更强的安全感。

虽然是泛光手电,但是E52的光通量高,中心光强也会比较大,具有一定的聚光能力。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射程超过两百米不成问题,而且环境也被照亮,视觉感受更加舒适一些。

战术尾按、操作灵活、反应迅速

E52与战术手电TA30 MAX一样,都采用尾部开关控制,底部造型也几乎完全一样,开关表面为胶帽设计并通过阴阳两种方式印有“纳”字,增加操作时的手感和稳定性。

开关设在尾部,便于在黑暗中凭手感快速找到开关的位置并操作。按动时,拇指刚好能够伸入两侧凸耳,主开关凸起,为正向开关,轻按点亮手电,触发行程大约1mm,方便快速反应;重按发出“咔哒”声实现完全开启,重按行程大约4mm左右,触发灵敏、阻尼适中。

如果还嫌U型凸耳挡大拇指,可以使用捏握食指点按开关的方式操作E52,不太硬的弹簧,食指的力度也足够了。

轻按开关,瞬间一键开启2500lm的极亮照明,松手即灭;重按保持极亮照明,再次按动主开关关闭照明。这就实现了快速响应使用者的最高需求,拇指一动就能带来明如白昼的照明。

快速两次轻按开关,即开启爆闪功能,松手即灭;如果第二次按下开关,则保持爆闪状态。作为日用手电,E52也可以快速开启报站功能,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产生瞬间眩晕效果,一触即发,也比较实用。

E52的换挡操作也很简单,单击重按开关,开启高亮2500lm,再次轻按开关E52以:中亮500lm、低亮15lm、高亮2500lm的降序换挡,可以快速调整到适合的亮度。

另外,在开机状态,长按开关保持3秒,E52将开启500lm光通量的SOS呼救功能,虽然这个操作不太好记住,但兼顾了亮度和持续时间,确实更适合求救使用。

亮度分布、续航时长、散热高效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5米,同时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对E52做性能测试。

E52共有3个常亮档位,开机为极亮2500lm、77300lux,档位由高向低变化,中亮500lm对应13500lux,低亮15lm对应691lux,如下图所示,光通量与照度值的比例大致相等。极亮档照度很高,可以带来更加明亮的效果。

开启极亮档位后约30秒开始直线降档,降档后照度稍高于中亮档位,但也在继续小幅下降。

继续下降至大约中亮档位的6/11照度水平,E52开始水平恒流输出,可以看出此时的输出线性非常明显。

在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测量E52灯头和筒身的温度并画图,测试8分钟。开启极亮后,灯头和筒身温度都在快速上升,随着降档后输出的大幅下降,灯头温度甚至开始下降,筒身温度的上升也也逐渐趋于平缓。在室内25.5℃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八分钟内灯头温度最高38.5℃,筒身最高温度36.3℃,触摸只是微温的状态。

续航大约30分钟时,读取灯头温度为36.2℃、筒身36.1℃,使用中完全不会发生危险,但个人觉得这个温控的温度设置有些保守了。

在测试的第二小时内,本人反复多次开启极亮,E52均能响应,瞬间大幅提高亮度,并按照初始状态降档,保证正常使用。

此后我一直持续这种手动开启极亮的操作,续航约5小时E52总算耗尽电量自动关机了。对于E52的续航时间很满意,提个建议,调整温控电路,降档后光通量控制在600~800lm左右,这样在户外使用起来更加顺手,也兼顾了发热和续航。

隐藏直充、充电快速、防水性好

E52是直充手电,其充电口在灯颈之内,拧开灯头就能露出TYPE-C充电口,插线不用区分正反、支持大电流,其上还有一只电量指示灯。

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亮,充电电流接近1.7A,充电功率约为8W;大约3.5小时绿色指示灯亮起,但是仍有0.1A左右的涓流充电,约5.5小时电池充满,共充入5260mAh、25.5Wh电量。

E52各个螺纹都有密封圈并涂有防水润滑硅脂,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以及最高2米的抗跌落能力,平时日常防水毫无压力,各种恶劣气候条件、各种严苛的战术使用环境,都能放心使用,不用害怕损坏。

性能优良、价格实惠、常备无忧

E52作为日用手电,输出亮度较大,照明清晰开阔、续航时间较长、温度控制优良,确实是居家使用、户外夜行、巡逻搜救、自驾夜钓等场景使用的优良照明装备。

特别是具有战术一键极亮、二键爆闪、三秒求救的功能,不但能获得清晰开阔的夜间视觉感受,更是紧急情况下,一键快速自保的和谐防卫装备。

再加上纳丽德经典的外观设计、灵活的档位操作、舒适的握持手感、丰富的功能性配件,以及大厂良好的品质保障和售后服务,618活动时还优惠了100元,喜欢的可以入手了,备一只以应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