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可以看HBO,奈飞的电视盒子

楼主(2021-07-01):
我不打游戏,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能看HBO、油管,港台,日韩,欧美电视台的盒子。

网友:
淘和鱼都有很多卖那种用于出口的外贸盒子,有各种配置和性能选择,不过国内使用都需要梯子

网友A:
网上一大堆。但是年费很贵。还要F墙。有这功夫找网站看吧。
这东西看多了也没意思。新闻里无非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网友(2021-08-16):
以上的回答都没有在点子上  而且容易误导楼主
楼主要看奈飞  我想应该不是那种只能看HD画质  还需要接个鼠标点一下的奈飞移动版APP吧
应该是那种有正版奈飞授权  可以最高看4K HDR画质的原生TV版
所以这些盒子可以推荐的是  小米盒子国际版  小米盒子国际版S Google TV盒子  Nvidia SHIELD盒子系列
买了盒子之后需要FQ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大堆。但是年费很贵。还要F墙。有这功夫找网站看吧。
这东西看多了也没意思。新闻里无非说你这里不 ...

FQ看,原版没字幕,硬生生逼出英语口语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