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口的UBIOLABS苹果充电器拆解图,谁知道座充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7-01):
协议是苹果5v 2.4a。谁知道那个大的座充是做什么的?电容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
谁知道应该怎么用?SHELCON和PB又是什么牌子的电容?

楼主:
不知道那个5a的是干啥的接口。

网友A:
排针好像是给某设备电池充电用的,排针两边是磁铁,5A可能是指充电电流吧,这感觉有点夸张了

楼主:
国外网站找到了,上面是配套的大容量移动电源,这玩意是只在国外发售的, 国内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针好像是给某设备电池充电用的,排针两边是磁铁,5A可能是指充电电流吧,这感觉有点夸张了 ...

的确有5a,应该不会虚标,改了不知道行吗

网友:
东西看着挺好的,就是上面充电宝没了,也没得用了

楼主:
充电宝没了充电器可以用。

楼主:
谁知道这电容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