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LC的旧固态硬盘超过10年是不是固件就快掉了

楼主(2021-07-01):
SLC的不是数据保存10年吗

网友:
断电一年,就会有危险。

网友:
电子产品长期不通电可不行

网友A:
重新通电一下就恢复了?理论上颗粒的存放寿命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通电一下就恢复了?理论上颗粒的存放寿命无限?

固件有备份区,假如有5个备份区,每次加电后读取5个固件,自动对比结果,如果有对比个别出错的,自动剔除出错的,加载另外4个正常的,并覆盖原出错的,这样最安全,有两个出错的也不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有备份区,假如有5个备份区,每次加电后读取5个固件,自动对比结果,如果有对比个别出错的,自动剔除 ...

当年老固态固件没冗余备份 只有一个固件区,58XT才是1主3备份

网友:
不会呀,10年只是理论上支持的时间,不是一定会掉,我上学时06年买了个128m和1G的紫光盘,到现在都还能正常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有备份区,假如有5个备份区,每次加电后读取5个固件,自动对比结果,如果有对比个别出错的,自动剔除 ...

本身逻辑不通:根据SSD上电时序 第一时间先加载bootload,然后再读取NAND的固件区,也就是说主控它首先要知道在闪存的哪个地址是固件区,而这一引导程序根据主控厂商 有外置SPI和NAND,主控内集成SPI,如果你做过jump,你说的这段话完全都是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逻辑不通:根据SSD上电时序 第一时间先加载bootload,然后再读取NAND的固件区,也就是说主控它首先要 ...

假如了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老固态固件没冗余备份 只有一个固件区,58XT才是1主3备份

PS3111是怎样的?哪种主控比较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