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3年旧货,尚朋堂电磁炉SR-1607C,拆解

楼主(2021-07-01):
这个是最近小黄鱼上自提的,我以为会特别脏,结果大概就没用几次。。
除到拎回家后试好功率后,发现风扇断了,其他貌似没啥问题

准备用AB胶粘下看看行不行,这个风扇有点沉

另外用小奶锅加1L水,试了下烧开大概2-3分钟的样子
但功率实测如下
通电2W
1档 368W
2档 477W
3档 569W
4档 686W
5档 817W
6档 938W
7档 1017W
8档 1225W
9档 1439W
低于标签上1600W,改天用个大汤锅试下

以及拆解后,随便上点图
找了下,旧站是只有1607A的拆解,没有后缀为C的,所以发下,仅供参考

楼主:
另外好奇为啥铜线圈上面要涂一层环氧树脂。。看了下感觉这就是双组份的环氧。。。

网友:
起绝缘和固定线圈的作用吧

网友:
这个成色牛皮

网友A:
哪里找到这么新的老机?  日产NEG白磁盘这些老电磁炉可是当年的高级货,贵!    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风扇,十几块搞掂,还能放心用

我收了一台二手1607F,很多油垢,中间坏过2次,都费神修复了,现在还能正常用,做备用机待命、吃灰中

网友:
昨天看个贴说这货是连续加热,值得收藏了

网友B:
我也几十块钱淘了一个苏泊尔09年的全新电磁炉,吃火锅非常好

网友:
里面还很干净那

网友:
做工很勉强了,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大品牌了,全是贴牌生产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找到这么新的老机?  日产NEG白磁盘这些老电磁炉可是当年的高级货,贵!    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风扇, ...

小黄鱼机缘巧合看到的,而且离得特别近。。。因为很多人把这玩意儿当个宝,还卖两三百块钱。。。。现在就等新的风扇到了,然后再把几只电容测量一下。。。

网友:
04年的时候买过一个这个,用了五六年,扔了。

网友(2023-03-26):
恭喜楼主!尚朋堂电磁炉质量不错!特别是那个 NEG白磁盘本身就很贵。我家用的就是尚朋堂电磁炉。很多年了,一直很好用。后来有些按钮有点不灵敏了。去年我更换了面板上的全部按钮开关后电磁炉又和新的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黄鱼机缘巧合看到的,而且离得特别近。。。因为很多人把这玩意儿当个宝,还卖两三百块钱。。。。现在就 ...

还能卖2-3百吗,买个全新美的也就一百

网友(2023-10-16):
我也有一个九成新的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B:
我也几十块钱淘了一个苏泊尔09年的全新电磁炉,吃火锅非常好

七八十块钱买个全新的可以太贵了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