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米沃奇C12 充电器的替换问题

楼主(2021-07-01):
手上没有M12电池的充电器, 想用其他的12V电池充电器, 接出正负极,单独给米沃奇的电池充电, 不晓得充电电路上该如何改造一下, 才能给M12电池冲电, 请各位研究得多的大佬给支下招

网友:
 几万元1个的抚摸电池,不怕被几元钱的劣质充电器充坏?

网友:
会改造这都不是问题,不会的话问了除非手把手教,其他都是白费劲,我手上一堆12v进口充电器,网上也有人改好的,奈何自己不会。

网友A:
60元一个充电器, 绝对比原装充电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元一个充电器, 绝对比原装充电器好用

就是不想用这个原装充电器, 太麻烦, 手上也没有这个充电器, 但有几个M12的电池, 就在想, 直接接正负极, 如何能充得进电, 相当于是骗过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元一个充电器, 绝对比原装充电器好用

再说了, 60元一个的充电器, 也没有发现这么低价的

网友:
搜下网上有用百得充电器改造的,很简单的,价格也可以接受。我的M18系列的直接接正负极不会启动充电,充电+是单独的脚,还有电池识别和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了, 60元一个的充电器, 也没有发现这么低价的

你在咸鱼上搜索“米沃奇12V充电器”,基本上都在60-70之间,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