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国外极限测试下没有不坏的工具,大部分断轴+断头,全尸就两个……多图

楼主(2021-07-01):
国外视频UP主极限测试工具,大部分断轴+断头,全尸就两个…………(原片太长,想看的可以自行搜索观看)

看视频UP主总结的排名应该是:44美元的Mac Tools第一,33美元的凯尼派克第二…………

第一名的Mac Tools抗住了447Kg的压力,没断头、没断轴,但钳刃报废………

第二名的凯尼派克抗住了263Kg的压力,没断头、没断轴,但钳柄压弯了……钳刃轻伤

其它的基本断头的断头、断轴的断轴………

结尾一排尸体…………

第一关测试的是剪铁钉:全员通过
第二关测试的是剪自攻钉:8美元那个没通过(剪不动),剩下全通过
第三关测试的是剪钻头:实耐宝、得伟、Channellocck、Craftsman、8美元那个,共5个品牌没通过(断轴断头剪不动等原因),剩下10个品牌全通过(钳刃均不同程度损伤)
第四关测试的是剪6.35工具钢转换头:全员阵亡……… 其中13个品牌断头断轴,2个品牌全尸………

测试使用的对象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硬度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硬度测试仪?

硬度测试仪不能测试材料的脆性和韧性

网友:
实耐宝质次价高

网友B:
这玩意真的不好评价:
1、实耐宝、得伟、Craftsman同属杭州一公司ODM产品,这事没有提到过吧。

2、钳子设计工艺不一样,凯尼派克有专利技术的,不过新产品多半在国内生产,高端产品只面向固定客户工厂;

3、看到测试视频中,绝大部分属于ODM产品,大部分在国内都有生产基地,问题来了,说不清谁好谁不好。

网友C:
这测试挺二逼啊!术业有专攻啊,你咋不拿个钳子去剪90千瓦电动机的轴头?

网友:
  极限测试还有不坏的、再结实 材料也会腰斩。

网友D:
钳子的最大剪切能力都有标识,人家那是实测超载能力

网友:
同等条件下对比测试 也可以看出好坏的。
凯尼派克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钳子的最大剪切能力都有标识,人家那是实测超载能力

我上次买了一个剪钳,上面写最大剪断0.5的铜,我看看电容脚是铁的,思考了很久,是剪还是不剪。

网友:
钳子主要看刃口,看来有钱了买凯尼派克还是有道理的!极限测试啥都会坏,意义就是帮我们选工具,少花冤枉钱。

网友:
剪钢钉可以理解,但是剪钻头和起子头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太过分了。
米国人太富裕了,这么些好工具全给糟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买了一个剪钳,上面写最大剪断0.5的铜,我看看电容脚是铁的,思考了很久,是剪还是不剪。 ...

你估计是买的水口钳,只能剪塑料。
剪铁属于严重超出工具使用范围。

网友:
太凶残了,这个up主有虐待狂倾向

网友:
有啥意思?是工具就会坏。抚摸党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测试挺二逼啊!术业有专攻啊,你咋不拿个钳子去剪90千瓦电动机的轴头? ...

懂什么叫极限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真的不好评价:
1、实耐宝、得伟、Craftsman同属杭州一公司ODM产品,这事没有提到过吧。

实耐宝自己标的产地有好多,大陆、台湾、USA。made in USA的也是国内生产的,包括核心零部件?是的话那完全是欺诈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买了一个剪钳,上面写最大剪断0.5的铜,我看看电容脚是铁的,思考了很久,是剪还是不剪。 ...

这个都剪不动的话直接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真的不好评价:
1、实耐宝、得伟、Craftsman同属杭州一公司ODM产品,这事没有提到过吧。

波音再掉飞机要赖这杭州公司咯

网友:
我们公司自己的牌子在美国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也经常看到有爱好者把我们的和客户牌子对比,其实都是我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