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查出颗粒找到工具最后还是开不出来

楼主(2021-07-01):
先是看ID

抄了下来去flashmaster搜索

之后记出来,打开工具,然后auto出来芯片颗粒,之后开卡

这个不知道设置对了没有。肯定是没有设置对,因为提示了RDT错误。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多了一个动态内存

网友:
pretest选1试试

楼主:
顺带问问。这个SSD外壳写着联想S510 120G,为什么我会只开出60G

网友:
bga可以选2,rdt勾勾去掉,,重点,,60g,,把im勾勾打上,或选1,,就ok了。交学费吧,有详细教程

网友:
有颗粒坏块多了开不出120g。跑完RDT看看哪个颗粒坏块多了换掉。

网友A:
把Check & Keep RDT这个选项取消勾选了,就不会提示这个Read RDT结果错误了

PRT选0或者1

另外,建议放弃吧,这种垃圾颗粒,用了几天就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eck & Keep RDT这个选项取消勾选了,就不会提示这个Read RDT结果错误了

PRT选0或者1

其实这些颗粒外面有一个印是S字母的,是别人淘汰的颗粒再加工的吗?实在是不稳定那拿来做优盘?